各位大神帮忙看下,有好的方法解决落料和扬尘问题吗?

楼主(2018-05-30):
粉末从粉末斗导入粉末桶内,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1、粉末容易堆积在粉末斗内壁,需要用棍子搅动,才能导入到粉末桶中;
2、粉末从粉末斗掉落到粉末桶里,会产生大量的扬尘,存在安全隐患。

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下,如何避免以上两个问题,谢谢。

网友A:
1.如果你要完全避免扬尘,可以在粉末斗下安装垂直螺旋,采用动力给料,并将螺旋直接插入粉末桶底部,同时要配上下移动机构,随着粉末桶内料位的升高慢慢提升给料螺旋,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扬尘。
2.如果不需要避免扬尘,只是解决扬尘造成的影响,那可以简单一些,在粉末斗出口与粉末桶入口间安装软连接,并设计一个除尘口,用除尘器吸走扬尘,如果粉末需要回收的话,从除尘器中回收就行了。
3.粉末斗的积料问题,可采用振动辅助下料,在粉末斗外壁安装振打器,气动电动的产品都有,可根据需要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如果你要完全避免扬尘,可以在粉末斗下安装垂直螺旋,采用动力给料,并将螺旋直接插入粉末桶底部,同时要 ...

谢谢,这个实现全自动化有参考的实例吗?

网友:
完全可以实现,你查看一下全自动包装生产线,粉体的自动给料有很多种形式。

网友:
粉末斗加震动器,下面加螺旋输送机

网友:
新手问一下。加螺旋输送机,漏斗的低端直径与同的直径不同,还有换桶的时候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