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针经常在800°c下工作,选什么材质才能不变形

楼主(2018-05-30):
如图所示钢针直径0.5,长度105,针尖对准前面的导向孔,振动盘将瓷环推到钢针上,瓷环内孔0.7,外径1.35长4,钢针平均每天要在800°下,工作总计 4小时,即烤一个小时凉一个小时,有没有一种合适的材料来保证不变形?
注:本人查过模具行业常用的比如SKD61等之类只能耐600°温,310材质可以,但不知能不能加工成钢针,另外耐磨性也存疑

网友:
硬质合金如何,但是4米的长度估计成本高的吓人了

网友:
推荐钨钢

网友:
考虑钨合金,任何金属做成针都是可以的,钨是世界最耐热的金属了,硬度也高

网友:
顶三楼,同样推荐钨钢,可以买氩弧焊针磨制。那个长度差不多够用

网友(点评):
这个针是带台阶的即后面粗,不知钨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有做过各种特殊结构的钨钢针,可以加微信:403746283 交流

网友:
如上所说,硬质合金首选。

网友(点评):
有没有合适的模具钢推荐下

网友A:
感觉太细太长了,看看能否改进吧。 用钨钢理论上可以,

网友(点评):
钨钢可以,就是不能带台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太细太长了,看看能否改进吧。 用钨钢理论上可以,

不能磨削和金刚石切削吗?

网友:
建议选用热作模具钢,比如SKD11来制成。

网友(点评):
SKD11耐温不到800

网友:
理论上钨钢可行,但是由于钢针太细,不好说,就像铜的熔点有1000多度,但是用普通打火机(火焰温度500度左右)多烧一会就可以将细铜丝烧熔一样。

网友:
钨钢算是目前最耐热的金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