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工程师都不知道的联轴器

楼主(2018-05-30):
你没有看错,下面这个图片不是电气设备上用的线缆固定头,而是螺母式刚性联轴器。这种特殊的联轴器在机械设备中并不多见,因此很多工程师都不知道这种联轴器。知型网团队整理了螺母式刚性联轴器分享给大家,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螺母式刚性联轴器,是一种特殊的刚性联轴器。其特点是有三个部分组成:锥套螺母 + 夹紧体 + 锥套螺母。锥套螺母的内螺纹为锥形(管螺纹);加紧体为管状,两端有锥形外螺纹(管螺纹),且整体有切缝,如下图所示。使用时,将三个部分松开,套在被连接零件的轴上,用扳手锁紧两个锥套螺母即可。该联轴器结构简单,抱紧力大,拆卸方便(普通开口扳手即可拆卸),特别适用于经常拆卸的场合。
由于不需要使用内六角扳手,螺丝刀等小工具,螺母式刚性联轴器特别适用于室外作业使用。也可以作为管类零件的连接器。该联轴器外观简洁,在任何场合都可以作为外观件使用。
从上图可以看出,螺母式刚性联轴器整体壁厚与普通外六角螺母非常接近,在安装空间有限的场合,可以考虑使用螺母式刚性联轴器。
选型时注意,螺母式刚性联轴器的旋转外径为D。当被连接轴的直径大于等于内径d时,安装后的总长度为L;当被连接轴的直径小于内径d时,安装后的总长度为L1.
常见的螺母式刚性联轴器的材料有304不锈钢和45#钢。对于某些特殊场合也可以采用工程塑料制作,此时重量更轻,成本更低。

网友:
这东西的可靠性怎么样,会不会存在丢转的情形?仅靠摩擦力提供的扭矩能传递多少呢?能跟普通的机械联轴器效率相同吗

网友:
夹紧体为管状,两端有锥形外螺纹(管螺纹),且整体有切缝,如下图所示。

这段有点不明白,这个夹紧体是不是直接从切缝撑开就能沿径向安装到轴上了?
如果是的话,能否告知夹紧体材料?

也可以作为管类零件的连接器。

有接缝是否会引起管内流体泄露?

网友:
没错,管接头

网友:
还真没见过,以前接触的都是万向联轴器,这个有点类似直通卡套式管接头,这种螺纹式有点像双头螺柱

网友:
铝塑管都用这个接吧

网友:
锥形螺纹,一松就没锁紧力,不可靠。静载荷连接还可以。

网友:
带键的用的多些

网友:
拖把杆伸缩不就是用这个么?

网友:
同轴度要求很高啊!

网友:
这个联轴器如果受力大感觉还是不靠谱,

网友:
液压管接头吧

网友:
感觉不受力啊

网友: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使用场合和效果,用过伸缩杆接头不怎么靠谱

网友A:
确定这是联轴器,不是管道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是联轴器,不是管道接头?

这是联轴器

网友:
还可以这样,学习了

网友:
跟免键轴衬差不多

网友:
反复正反转螺母会不会松

网友(2018-07-11):
米思米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