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角度设置如何去零

楼主(2018-05-30):
CAD角度单位设置成度、分、秒,如果标注整度数时,不尾零,比如90°0`0``,怎么设置可以去零啊  谢谢

网友:
选中尺寸,右键精度,一个0代表一个小数点

网友:
点中尺寸,输入CH,找到主单位--角度精度

网友:
再标注样式里面设置角度的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