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两个零件可以焊接并保证强度吗?

楼主(2018-05-30):
如图所示,我要把图中“焊接件”焊接到“槽钢”上,对焊接工艺不是多了解,想请教一下,这样的两个零件可以焊接吗?焊接后可以做到跟实际机加工一体件强度差不多的效果吗?

网友:
留坡口,焊接后再加工。

网友A:
焊接后肯定达不到原来的强度,因为焊缝的地方会有很多裂纹

网友(点评):
不一定会有裂纹啊,看焊接技术。。

网友(点评):
合格的焊缝没有裂纹。 一般情况下,焊接件很少从焊缝处开裂。 另外从设计的角度讲,对于工作焊缝,焊缝处的强度都会高于母材的强度。

网友:
焊是可以焊,但是强度肯定比不过整体机加件,而且焊接可能变形会比较大

网友:
无论怎么焊接,肯定没一体的强的,但是只要够用就可以。而且焊接后存在内应力和变形两个问题

网友B:
焊接强度与所选材料有关,有些材料不适合焊接

网友C:
两个零件是什么材质?厚度多少?焊后的精度要达到多少?

网友:
可以焊接,但两块板焊接的细节要设计好,比如槽钢上留定位止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后肯定达不到原来的强度,因为焊缝的地方会有很多裂纹

强度会比机加工出来的一体件低多少?我的待焊接零件都是Q345钢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零件是什么材质?厚度多少?焊后的精度要达到多少?

强度会比机加工出来的一体件低多少?我的待焊接零件都是Q345钢材。焊接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强度与所选材料有关,有些材料不适合焊接

我两个零件材料选的Q345,焊接后能达到类似机加工的一体件强度吗?如果不能,一般会比一体件强度低多少?

网友:
焊肯定可以焊的,低多少这个真没有什么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度会比机加工出来的一体件低多少?我的待焊接零件都是Q345钢材。焊接精度要求不高,可以不考虑

焊接强度影响因素很多,有工人手法、焊角高度、焊接方式等,焊接效果好的话等同原材料强度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
正常两块板对接焊缝,焊接没问题的话做拉伸试验也是母材先断。

网友:
我觉得你用Q345的钢材焊接,强度虽没有整体好,但是也不会差多少。我想你在计算的时候,安全系数也应该是大于1.5的,加上Q345良好的焊接性能,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
没问题,注意开破口,选对焊材,按标准施工,焊缝的强度都会比木材大,木材强度够焊缝强度肯定够

网友:
建议焊接以后再加工。。

网友:
选好的焊工,不行的话熔透焊,加以超声波探伤之类的,焊后质量也是可以的,基本能够满足要求。如果说就因为焊接后比整料加工减弱那点强度就不能满足要求,那建议加大结构选型,更换材料。

楼主:
好的 谢谢大家的建议。得到的答案:可以焊接,焊接件留好坡口,焊透,焊接后再加工有精度要求的尺寸

网友:
可以的,破开再补上不影响强度,但对于焊接会产生较大的变形。

网友:
不计成本可以一次成型

网友D:
主要看加工尺寸和精度要求,目测这个焊接件不高,可以焊接,强度绝对没问题,,也可以加工,焊接关键是有变形,这种变形是应力释放的过程,不是一下释放到位的,可能当时焊接完加工后没问题,用个一段时间后就尺寸就偏了。所以看要求的精度了。如果要求不高,那好说,焊接就行。要求高,那就还是上CN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看加工尺寸和精度要求,目测这个焊接件不高,可以焊接,强度绝对没问题,,也可以加工,焊接关键是有变 ...

嗯嗯,谢谢,我的焊接精度要求不算高,焊接应该可行

网友:
很多时候焊接后强度会高于母材

网友:
焊接强度与所选材料有关

网友:
请问楼主,厚度多少?是两种材料都是Q345钢材?
你提问题也得说清楚问题,描述完整

网友:
合格的焊接工艺及操作水平,焊缝强度要高于母材。在焊接后加工的工艺中一般更重要的考虑是焊接变形及是否将焊缝加工掉的问题。

网友(2018-07-10):
焊没问题   焊缝强度没问题    应该考虑更多的是你两个零件的形状、截面的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