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4M同步带轮问题

楼主(2018-05-30):
为什么米思米和怡和达的样本上没有S14M同步带轮?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
同步带主要应用传动精度相对高一点的地方,14M很大功率的了,搞到这么大功率,一般都很少用同步带来保证传动精度,所以这个索性不卖咯

网友(点评):
样本上有S14M各规格长度同步带,不知为什么没有配套的带轮

网友:
没有配套带轮卖就非标加工一个嘛,,这种工厂很多的

网友:
有的吧,看图
说明钟生还是对misumi目录不够了解,有很多并没有刊登在纸质目录上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社区还是热心的专业人士很多!主要想从米思米上下载一个SW模型,已经搞定

网友:
欧皮特样本上有

网友A(2018-08-16):
我是专门做同步带轮的  你需要什么齿型的同步带轮可以联系我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150 2693 192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门做同步带轮的  你需要什么齿型的同步带轮可以联系我
微信号  fengqing8199   手机号码:150 2693  ...

是不是可以非标订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可以非标订做啊?

当然可以非标定做,只要您把必要的图纸结构搞定  我就可以帮你搞定
加我微信聊吧   fengqing8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