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980TD怎么一次装夹加工两个工件

楼主(2018-05-30):
广州数控怎么一次装夹加工两个工件?

网友:
两个工件坐标

网友A:
楼主说的再详细点,一个卡盘是无法同时加工夹持两个工件的,除非做一些改变,设计非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再详细点,一个卡盘是无法同时加工夹持两个工件的,除非做一些改变,设计非标的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是怎样编程可以一次装夹加工两个相同的工件,比如比较短的下料的零件。截断后直接加工下一个。是改坐标系调调用子程序,还是用宏程序,具体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太明白,我的意思是怎样编程可以一次装夹加工两个相同的工件,比如比较短的下料的零件。 ...

子程序,宏程序都可以,但是宏程序比较麻烦,建议用子程序,可以在程序头的位置增加个坐标偏移

网友(2018-07-02):
坐标偏移G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