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送到丝杠上面的扭矩是多少

楼主(2018-05-30):
传送结构:选型3.8KW,2500r/min,15N/m的伺服电机与涡轮蜗杆减速机(RV110-40)40的传送比,减速机输出轴连接同步带轮40齿,从动的同步带轮50齿(两件),从动同步带轮连接丝杠(两件,丝杠型号:63-10),两丝杠带动20吨重物运动速度500mm/min

网友:
估计没人帮你算数的

网友:
若重物以恒定速度v=500mm/min=8.3x10^-3m/s运动
丝杠给重物的力F=20000x9.8*u=2.0x10^5*0.002=
重物移动所需要的功率P=F*v=
T=9550*P/n=
u=0.002是丝杠的摩擦系数。
丝杠转速n从电机那端往丝杠这端计算,然后就能算出丝杠上的扭矩。

楼主,请说明下,两个链轮带动两根丝杠吗?如果是,上面计算要调整。

第二种方法是从电机端往丝杠这端计算,但是需要知道各单元的机械效率,比如,蜗轮减速机,同步带单元,丝杠传动的机械效率,计算出丝杠这端的输出功率,用公式T=9550*P/n也能计算出丝杠的扭矩。
你先计算下,哪里有疑问再发出来。

网友A:
我从电机往丝杠方向算,如果是连接一个丝杠,整个丝杠承受的力矩为480N/m,但是不知道一个同步带连接两个丝杠,是否有影响,没见过这样的设计,楼主可以发个简图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从电机往丝杠方向算,如果是连接一个丝杠,整个丝杠承受的力矩为480N/m,但是不知道一个同步带连接两个丝 ...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378860878\QQ\WinTemp\RichOle\E(O]6OS)GJ8K`2@0G7FK7N3.png

网友B:
从头算起,电机输出扭矩15N.M,蜗轮蜗杆减速比40,效率一般很低,自己查,这边取0.7,同步轮减速比40/30;同步带效率取0.95;一个带动两个,总给丝杠的扭矩:T=15*40*0.7*40/30*0.95=532N.M,丝杠转速:n=2500/40/(40/30)=46.9N.MIN
理想状态下,负载均衡,每个丝杠266N.M的扭矩,丝杠匀速运行时产生的拉力F=T*2*3.14*46.9/0.01=7834.5N
两根丝杠效果肯定是1+1<2;即平台总推力F<15669N
现在注意你的设计:
1.涡轮蜗杆效率太差
2.同步带低速大扭矩,需计算其寿命,这种情况不推荐用同步带
3.两根丝杠布局也是不建议的,建议双直线导轨+丝杠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头算起,电机输出扭矩15N.M,蜗轮蜗杆减速比40,效率一般很低,自己查,这边取0.7,同步轮减速比40/30;同 ...

很感谢你的回复,你使用的这个公式(丝杠匀速运行时产生的拉力F=T*2*3.14*46.9/0.01=7834.5N),应该是这个(速运行,非精确计算可以套用以下公式:Ta=Fa*I/2*3.14*n1
式中   Ta:驱动扭矩kgf.mmFa:轴向负载NFa=F+μmgF:丝杠的轴向切削力Nμ:导向件的综合摩擦系数,m:移动物体重量(工作台+工件)kgg:9.8 ); I:丝杠导程mmn1:进给丝杠的正效率。
公式中的n1应该是效率吧,按照这样算的话n1我去值0.9,两个丝杠最终输出的300KN,可是现在实际情况是达到120KN力值就上不去了,我最终结果想满足200KN,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想听听您的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谢你的回复,你使用的这个公式(丝杠匀速运行时产生的拉力F=T*2*3.14*46.9/0.01=7834.5N),应该是这 ...

嗯嗯,是效率

网友B:
看了你的布局图,同步带包角是否满足要求,没有个惰轮张紧一下?手头没有涡轮蜗杆减速箱的资料,但蜗轮蜗杆减速箱效率是很低的,还有是为什么用两根丝杠,理论来说可能同步,实际的话负载肯定是不均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布局图,同步带包角是否满足要求,没有个惰轮张紧一下?手头没有涡轮蜗杆减速箱的资料,但蜗轮蜗 ...

做试验机的必须两根丝杠的,涨紧轮都有的,原来是三级同步带轮的,200KN力值很简单就上去了。领导相省成本,使用涡轮蜗杆减速机,我怕减速机的效率太低,就放大了很多计算出的数值,本来计算可以达到300KN的力值,可是到120KN就不行了,若是涡轮蜗杆减速机的问题的话,效率也太低了,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