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的受力

楼主(2018-05-30):
如图示导轨水平安装,再两导轨滑块上端平铺一块板相连,在板的正下方有一个气缸向上作用力,出力约为300kg,问滑块所承受力的参考值,选型手册上给出了M垂直向下的力参数,选用型号为台湾上银EGH15C,其静止负载约为16.2KN,所以想知道M4反向参数,不知道该如何计算

网友A:
下面有个气缸用来干嘛?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有个气缸用来干嘛?工作状态是怎样的?

就是再静止状态下,底部气缸带动零件向上作用力,气缸的出力是300kg~工作状态是上面平板到指定位置后静止不动,底部气缸向上作用力,作用时间为16s循环一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再静止状态下,底部气缸带动零件向上作用力,气缸的出力是300kg~工作状态是上面平板到指定位置后静止 ...

零件是挂在气缸下面对吧。如果这样,跟气缸出力没有关系。跟零件跟气缸的总重有关。

网友B:
导轨带动平板做直线运动,也就是平板运动的力是直线导轨提供的,那么下端的气缸出力是起什么作用?在什么位置,气缸才会输出力?请楼主把运动状况描述清楚。

网友C:
如果不考虑系数,从力臂角度分析,需要知道气缸到滑块中心的垂直距离L,然后滑块所承受的力f=F/3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件是挂在气缸下面对吧。如果这样,跟气缸出力没有关系。跟零件跟气缸的总重有关。

气缸与导轨是安装再同一个面,气缸是固定不动的,是说上面的平板移动到气缸正上方后,气缸向上施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轨带动平板做直线运动,也就是平板运动的力是直线导轨提供的,那么下端的气缸出力是起什么作用?在什么位 ...

气缸与导轨是安装再同一个面,气缸是固定不动的,滑块做直线运动,当平板移动到气缸正上方后,气缸向上施压力到平板,气缸的出力约为300kg,施压时间约为16s,不知道是否对两端的滑块影响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气缸与导轨是安装再同一个面,气缸是固定不动的,是说上面的平板移动到气缸正上方后,气缸向上施压力

还是搞不清楚,你气缸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考虑系数,从力臂角度分析,需要知道气缸到滑块中心的垂直距离L,然后滑块所承受的力f=F/3L

这样算下来滑块所承受力就很小了,嗯,但是不知道滑块能承受多大,供应商也没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搞不清楚,你气缸有什么作用?

好吧,应该说清楚了吧,气缸是固定的,气缸带动安装的零件上下运动对平板施加压力,就是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啊

网友D:
http://www.cmiw.cn/thread-389325-2-1.html   感觉跟导轨倒装类似,根据工况选下导轨应该可以

网友:
火钳刘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算下来滑块所承受力就很小了,嗯,但是不知道滑块能承受多大,供应商也没个说法

滑块一般受力可以有 左右方向的颠覆力矩,有从上往下的力矩,但是没见过从小往上可以承受力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应该说清楚了吧,气缸是固定的,气缸带动安装的零件上下运动对平板施加压力,就是这样,应该很清楚 ...

问错了,我想问的气缸是对移动板施加压力有什么作用?

网友E:
新手的看法:把导轨翻到上面去安装,加个倒的L型固定座安装导轨!

网友F:
楼主,你这6个滑块的用法,确实是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计算。通常都是两根滑轨,四个滑块一起用。

你把滑块去掉两个,再去查供应商的产品手册,就能找到现成的公式了。

网友G:
有需要到我们TBI的可以联系QQ1790672594货期很好!

网友:
没人关注楼主的头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cmiw.cn/thread-389325-2-1.html   感觉跟导轨倒装类似,根据工况选下导轨应该可以

有点不一样,受力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这6个滑块的用法,确实是没有现成的公式可以计算。通常都是两根滑轨,四个滑块一起用。

你把滑 ...

是的,我实际已经用了,就是多用几个滑块,来均分受力,缓解滑块所受到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的看法:把导轨翻到上面去安装,加个倒的L型固定座安装导轨!

呵呵,没法这么干,你说的是改结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需要到我们TBI的可以联系QQ1790672594货期很好!

呵呵,你能解答我的问题,或许可以考虑

网友(点评):
意向不大啊!

网友(点评):
台湾TBI和上银?哪个优势大

网友:
还没有人回答出正确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不一样,受力不一样

F气缸和G板的关系,得出合力矩方向,G大于F就是正常选,F大于G就是类似倒装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实际已经用了,就是多用几个滑块,来均分受力,缓解滑块所受到的力

楼主,我想你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并不是让你增加滑块,是减少滑块,两根导轨,共计4个滑块。是有公式来算每个滑块的受力的。再多滑块,当然是有益处,但是却没有公式来计算载荷分布了。因为已经脱离了常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想你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并不是让你增加滑块,是减少滑块,两根导轨,共计4个滑块。是有公 ...

喔,这个东西啊,但是这个是垂直向下的,我的使用方向刚好是相反的,不知道是否合用,这个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大侠,莫非忘记了,力是矢量,除了大小,还有方向吗?

网友(点评):
根据我楼下的回答来看,直线导轨全向受力都是可以的,四方向等负荷。 再根据尘世天涯大侠提供的计算负荷的方法选定导轨型号即可。 其实这些东西厂家样本上都有详细介绍,工作之余多看看,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
根据图1中的结构看来,滑块能承受的最大压力和最大拉力是一样的。
图2中,厂家样本上也详细说明了。

网友(点评):
楼上的TBI总代理,这就是你家的样本

网友(点评):
好详细的说明,谢谢,我也去找找看,之前都是看上银的,手上的手册没有这些说明,咨询了代理商也给不出答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我想你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并不是让你增加滑块,是减少滑块,两根导轨,共计4个滑块。是有公 ...

谢谢大侠,我对力学这块不太懂,刚接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