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的一种表面处理方法

楼主(2018-05-30):
请教各路大神:一个铜零件 ,要怎么处理才能让它不粘锡,注意,是让它不粘锡!

网友A:
电子线路板的铜箔表面是如何处理的?能否参考下?

网友(点评):
都是为了方便上锡的

网友B:
镀一层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线路板的铜箔表面是如何处理的?能否参考下?

可以呀,但是我不太了解那个是怎么处理的!反正目的很简单,只要不粘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一层膜?

可以镀膜,但是不知道镀什么膜
我这个发热块 是把线路板上的一块锡熔掉,但是发热块不能粘上这些锡!

网友C:
类似PCB板绿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类似PCB板绿油?

400度呢,不知道那个能不能耐这种温度

网友D:
铜表面高温易氧化,氧化后就不粘锡了

好比烙铁头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400度呢,不知道那个能不能耐这种温度

绿油耐温<180摄氏度

零件复杂吗,有没有冲击或振动,高硼硅玻璃外壳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绿油耐温<180摄氏度

零件复杂吗,有没有冲击或振动,高硼硅玻璃外壳了解一下

冲击还好,就是气缸压过去顶在PCB上,把上面的一块锡熔掉,吸嘴吸掉,但是锡的位置比较小,在个小夹角里面,发热块 前端是扁平尖的类似电烙铁的烙铁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表面高温易氧化,氧化后就不粘锡了

好比烙铁头一样

但是这个有一定风险,如果有一点点粘上的话,那发热块上的锡会越粘越多,移动过程中如果滴到板上别的地方就麻烦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这个有一定风险,如果有一点点粘上的话,那发热块上的锡会越粘越多,移动过程中如果滴到板上别的地方 ...

根据你的描述,觉得这个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1、氧化层致密,一般情况下不会被破坏,即使破坏了一点,也不会持续扩大,反而越来越小

2、粘锡后不会越粘越多,因为每次压融后,都会把多余的锡吸走

如果要确保没有粘锡的可能性,最好是更换导热材料

即使在铜表面镀层,也有磨损的时候

或者在气缸抬起的同时,下方用另一机构挡住,避免漏锡滴到板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冲击还好,就是气缸压过去顶在PCB上,把上面的一块锡熔掉,吸嘴吸掉,但是锡的位置比较小,在个小夹角里 ...

一般铜氧化了很难上锡。不放心就吸一下或者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描述,觉得这个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1、氧化层致密,一般情况下不会被破坏,即使破坏了一点,也 ...

好的,那我先不做处理,加热半天烧一烧
氧化了再试试!
感谢大神支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铜氧化了很难上锡。不放心就吸一下或者吹一下。

好的,那我就这样先试用几天看看效果!

网友F:
恰恰相反,材料要对锡的浸润性要好,浸润角要小。其次要耐温度,铜显然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恰恰相反,材料要对锡的浸润性要好,浸润角要小。其次要耐温度,铜显然不行。

确实是这样的,之前做了一款,不锈钢做的,不行,导热性还是差了点!
这才改回了铜,要不就没这么多麻烦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线路板的铜箔表面是如何处理的?能否参考下?

人家重点是不沾锡。。。。。。你反着来

网友(点评):
您理解的是元器件引脚焊接部分,俺指的是除此之外。怪俺描述不清。。。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之前做了一款,不锈钢做的,不行,导热性还是差了点!
这才改回了铜,要不就没这么多麻烦 ...

那为什么不用铝。锡不太易沾在铝合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为什么不用铝。锡不太易沾在铝合金上。

铝太软了,用过几次,最前端那里就像刀卷了口样的,不好看

网友:
一定要用铜吗?用钛合金行不?我们用的钛合金探头伸进锡液里面去是不会粘上锡的。你参考一下。

网友:
试一下镀镍或者镀铬,不锈钢就不沾锡,估计就是镍或者铬的原因

网友G:
引用 楼主:
铝太软了,用过几次,最前端那里就像刀卷了口样的,不好看

航空硬铝。。高硅,硬度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航空硬铝。。高硅,硬度可以的。

已经用铜在加工,到时试试效果

网友H:
引用 楼主:
确实是这样的,之前做了一款,不锈钢做的,不行,导热性还是差了点!
这才改回了铜,要不就没这么多麻烦 ...

听说过铜铝复合么,可能满足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说过铜铝复合么,可能满足你

现在可以了,按上面几位说的,直接加热烧了一会儿,现在不粘锡了!感谢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
镀铬好像就不粘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