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标注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8-05-30):
图纸上的焊接标注上没有在尾部标注焊接方法代号,是不是可以使用任何一种焊接方法进行焊接(如附图所示)

网友:
一般未作出特殊说明的,都会按照企业标准或规范执行,这个要看企业是如何要求的

网友:
图纸中焊缝符号表示此处的焊缝为“角焊缝”,焊缝高度为3,其他没有要求。

网友:
图纸上应该有焊接标准吧

网友:
一般技术要求会写焊接方法吧

网友:
查一下图纸上的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