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高锰钢刀具材质选择

楼主(2018-05-30):
加工高锰钢硬度为HRC60以上,选择什么样的刀具材质,车刀、钻头、丝锥,急求?

网友:
CBN车削,这么高的硬度,你要么试试整体硬质合金HRC65以上的丝锥和钻头了。

网友:
CBN 刀片或者是硬车加工的陶瓷刀片

网友:
钻头和丝锥就不用想了,我们的做法是先攻牙后再堵孔热处理的,这么硬的丝锥会很脆,不受力的,螺纹大的可以考虑铣牙

网友:
这种高硬度的情况 一般都是先加工孔和螺纹 后进行热处理啊 车刀的话 整体合金的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