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向下的张力

楼主(2018-05-30):
如图有个重力轮,负责控制卷材张力,但并不确定其实际需求张力,只知道比较小。重力轮本身重力肯定太大,如何减少向下的张力?目前我想用气缸收缩带动重力轮,调节气压强,可改变向下的力。但据说这样气动可能不稳定,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吗

网友:
可以考虑重力轮用比较轻的材料吗

网友(点评):
重力轮再轻也有几公斤重,嫌重

网友:
重力轮是浮动的还是被紫色的构件和绿色的立柱固定在某种高度位置?

网友A:
重力轮顾名思义是靠机构自重力来实现涨紧,楼主采用气缸去硬压,只会把皮带撑坏掉。建议改自重力朝下的方式,再增加弹簧缓冲。

网友(点评):
我气缸是向上的力,想减少自身重量带来的力

网友:
我们以前薄膜的张力用的是低摩擦气缸,你搜索一下

网友(点评):
是不是输出的力很稳定?

网友(点评):
所需行程300,价格太高

网友(点评):
用低摩擦气缸,SMC有卖的,不是太贵,追求力的稳定是要配精密减压阀的,实在不行可以用电气比例阀。真的要追求高的力稳定性?那就换伺服吧!或者用专业的磁粉离合器。

网友:
楼上正解,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减轻材料,增加配重,再说,这里是起活套作用,平衡前后设备的加工速度的,并不是以产生涨力为目的。

网友:
气缸+减压阀

网友B:
做过包装机树脂薄膜的引膜设备,可调重量的摆动档杆,那个膜0.03mm厚,需要很小力进行引膜;也可以试下低摩擦气缸加先导式溢流阀,不过这个只做过树脂条的切断机夹具,不知道适不适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过包装机树脂薄膜的引膜设备,可调重量的摆动档杆,那个膜0.03mm厚,需要很小力进行引膜;也可以试下低摩 ...

卷材材质???

网友(点评):
可调重量的摆动档杆,可有图片参考一下吗? 我卷材是很结实的,就是后面工艺需求张力很小,张力可能只要几牛十几牛

网友:
可以在外面加配重块,通过链条和轮子连接,调节外面配重的重量调整张力大小

网友:
怕气压不稳定,那就气缸通过杠杆来压如何?

网友:
弹簧加螺栓调节也许可以

网友(点评):
弹簧的力不是恒定的!

网友:
C:\Users\fangyq\Desktop

网友:
手画了一个简图,不知道怎么传

网友:
现在你是从上面施力,可以把气缸去掉,做一个轻材质的张力辊,再做一个龙门式的框子,两边的立柱上开长孔安装张力辊,张力辊上面用拉簧吊在框子上梁上,下面挂砝码,通过换砝码调节张力,你看可不可行

网友(点评):
但这重力轮是会上下摆动的,弹簧更不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力轮顾名思义是靠机构自重力来实现涨紧,楼主采用气缸去硬压,只会把皮带撑坏掉。建议改自重力朝下的方式 ...

我也偏向用弹簧。

网友:
气缸没问题的,要不你这浮辊横向安装好了

网友:
加两个传感器让气缸在这个范围内摆动,保持张力,气缸速度不需要多块

网友:
导杆加反向力弹簧

网友:
感觉配重机构会好一点,就好像秤一样

网友:
可以借鉴尿裤生产线的纸张张力控制

网友:
这个得我找找

网友:
换电机来用咯

网友:
看完评论,瞬间明白了很多

网友:
弹簧不可以吗

网友:
没听明白

网友:
张力气缸+模拟量气缸传感器+电气比例阀

网友:
行程300没,没有啊。你这机构要改进。张力还是用摆臂浮动辊+低摩擦气缸,控制或配重摆臂+低摩擦气缸
看人家藤仓低摩擦气缸使用案列.地址前加WWW.
fujikura-control.com/chinese/use_cas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