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焊接符号问题

楼主(2018-05-30):
求助焊接符号问题

图里“2”是指两处焊接的地方还是指焊接方法代号??“3”是指焊缝长度3吗

网友:
唉 这种百度可以解决的的问题。。。角焊缝高度为3 共两处

网友:
机械制图相关类的书本应该都有介绍的。角焊、焊高3mm,两处

网友:
翻翻书就行啦。

楼主:
那个2不是焊接方法代号2-电阻焊的意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2不是焊接方法代号2-电阻焊的意思吗

那个2是相同的焊缝有两处吧

网友:
不过好像确实有歧义啊,期待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