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标准中没有的螺纹孔怎样画?

楼主(2018-05-30):
这个问题社区以前有过回答,但不知怎么操作,比如我把M24改成M25X1.5,底孔和螺纹线改变不了啊,可惜社区那位解答的人被踢出了,不知现在社区有没有大侠能解答,唉!专业水平高的人都有个性!

网友:
特征做个孔然后装饰螺纹线?

网友:
要装饰螺纹线吗

网友:
先改特征孔径再修改装饰螺纹。

网友A:
自己在tool 设置里增加异形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在tool 设置里增加异形孔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不过还是有问题没搞定,麻烦继续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不过还是有问题没搞定,麻烦继续指教

楼主:
可能是我电脑网络的问题,一上午都没打开,还是先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我电脑网络的问题,一上午都没打开,还是先谢谢你的回复

不好意思,我自己测试了tool异形孔向导新增选项,M25*1.5这个规格我能添加能正常使用,测试另一个数据M7X1的时候也遇到和你一样的情况,翻了半天的文件夹也没找到螺纹数据库在哪里,
我使用的是GB标准,在其他标准DIN或ISO标准里尝试添加螺纹数据,有的能添加,有的能添加但无螺纹数据,很纳闷,猜测是软件版本版权问题,盗版用多了某些冷门功能没有正版的方便,
你可以在其他标准里尝试添加螺纹数据,我在DIN标准里看到有M25X1.5这个螺纹数据(不是我 添加的,是自带的)

网友(点评):
搞定!DIN标准里有M25X1.5,我所在公司买的是正版SW软件,而且开始卖软件的还免费培训,来公司技术指导,忘记要他们的名片了

网友(点评):
厉害了 我还没玩过正版的SW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