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间隙的垫片能不能垫2个以上

楼主(2018-05-30):
如题,材质不锈钢和黄铜,0.2+0.3+1.5

楼主:
是一个关节的地方,摆动运动,间隙控制在0.5mm左右即可。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网友A:
最好还是不要超过2张,那样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还是不要超过2张,那样麻烦

那直接一片不锈钢如何,会不会不锈钢太硬不磨损,我的关节磨损了

网友:
最好不要超过两个

网友:
螺丝组件一般三个垫片中间一个弹簧垫  供参考

网友:
调整间隙的垫片N片都是可以的。

网友:
某国外辊道轴承座下面有的垫六七个不同厚度的垫片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调整垫片多片还是一片,主要是看装调和测量的方便性以及经济性。另外,你的关节轴承磨损了,是不是与轴向留的间隙0.5(过大)有关系,仅供参考。

网友:
我们汽车行业的标准间隙都是3毫米,垫片规格0.2,0.5和1毫米,具体数量没有硬要求,根据实际情况来调试增加。

网友:
你去米思米看看调整垫片,有不同厚度的。 这玩意儿就像钱只有一块,五块,十块一样,通过不同组合来实现想要的厚度。 (费我省时间)

多数情况下,如果有家里有磨床, 通常先做一个厚一点儿的,通来配磨来完成。(省钱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