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马达还分闭式的还是开式的吗?

楼主(2018-05-30):
求助:液压马达还分闭式的还是开式的吗?谢谢

网友:
液压系统有开式和闭式的,没听说液压马达有开式和闭式之分。也许孤陋寡闻了

网友:
倒是一般都是外泄的^_^

网友:
液压马达没有这种说法的,楼主应该是要问系统吧?

网友:
液压马达有可以当泵用的,用于吸收机械能,不适宜长期当泵用

网友A:
闭式马达带冲洗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式马达带冲洗阀。

谢谢!那请问是不是所有的马达都可以用于闭式系统呢?冲洗阀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