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8-05-30):
图示的零件,两个孔放轴承。方便加工吗?怎么加工?请指教,谢谢

网友:
材质? 公差?

楼主:
主要是卡簧槽的位置的加工

网友A:
厚度留量,外形铣加工完毕,钻铣内孔到位,反镗介入,加工卡簧槽,翻过来夹持,把原先夹持端铣掉,厚度到位,任务完成。

网友:
孔距没要求????,那就车床直接镗。

网友:
线切割+加工中心来做是最合适的,线切割出外形,加工中心铣正反面厚度及轴承孔

网友B:
图也太成问题了!
如果有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就不要挂出来了
这图能挂出来吗?哪家企业能用这样图来加工?

网友C:
什么公差都没有吗?而且材质也要提供一下啊

网友(点评):
公差都不用标都知道多少,都是H7的公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也太成问题了!
如果有什么不能让人知道的,就不要挂出来了
这图能挂出来吗?哪家企业能用这样图来加工 ...

看看楼主的提问就知道了,他根本就不懂加工

网友D:
用吸盘加工 铣刀螺旋下刀 然后沟槽刀

网友E:
这么典型的零件都不知道如何加工?好好看看书,把基础学好再上这论坛。

网友:
缺尺寸和公差,不好说加工方法。

网友F:
卡簧槽  加工中心 用 成型 T型刀  铣不就行了  有啥不能加工的  你这个设计师 只要不把公差标注的多么离谱就行了  纠结啥呢  这零件 看着简单  主要难点就是 材料 和你所给的尺寸公差  对于设计特征而言   有刀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卡簧槽  加工中心 用 成型 T型刀  铣不就行了  有啥不能加工的  你这个设计师 只要不把公差标注的多么离谱 ...

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吸盘加工 铣刀螺旋下刀 然后沟槽刀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厚度留量,外形铣加工完毕,钻铣内孔到位,反镗介入,加工卡簧槽,翻过来夹持,把原先夹持端铣掉,厚度到位 ...

多谢

网友G:
1 公差不标注
2 材质不注明
3 技术要求没有

精度高低,材料可切削性,是否有其他处理,直接决定加工工艺路线
我说这活可车,可铣,可镗,可电加工,怕也不是楼主你想要的答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典型的零件都不知道如何加工?好好看看书,把基础学好再上这论坛。

这位兄台这样说是否欠妥?我相信论坛里面有很多新人,能来论坛的我想都是以学习的目的进来。相互学习、借鉴经验等。如果人人都以一句学好基础在上论坛的话,我想论坛肯定不会有新人再来。当然学习基础是必要的,但是往往有时候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又不知从何查起,认真查起资料来显得很繁琐。如果有论坛的前辈能够指点一二的话,我想肯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对于自己不知道的问题能在社区提出来我觉得这没什么丢人的,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网友:
引用 网友G:
1 公差不标注
2 材质不注明
3 技术要求没有

两孔放轴承的,工差已经呼之欲出了。至于材料,别吃饱了弄HRC55以上的,基本上都是随便加工,无非是伤刀,震刀,表面粗糙度以及加工效率的问题。就整体形状而言,加工很轻松。至于你说的可车,可电加工…你装的太过了,你怎么不说可以用锉刀慢慢蹭出来。

网友(点评):
请问如果是um级精度的间隙配合和同轴度要求,随便加工么? 我手边就有类似的件。 不想用经验代替严谨而已,确实是装过了哈 对不起,我道歉!

网友H:
先赞一下楼上的评论。没必要去追究别人图纸的标注是否规范,楼主也是草草截图而已。咨询的是加工工艺。这个工件加工很简单,把图纸优化一下,材质、尺寸、公差、表面处理、技术要求等,然后直接给外协就可以了。

网友I:
除非轴类零件,否则很难加工,内孔键槽只有靠车出来。

网友(点评):
更正一下,是卡簧槽。另外,加工并不难,车、镗、加工中心均可,具体看实际要求

网友J:
引用 网友I:
除非轴类零件,否则很难加工,内孔键槽只有靠车出来。

设计图纸的人,就应该想到加工的问题。
这个连杆,若非特殊要求,应该可以组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先赞一下楼上的评论。没必要去追究别人图纸的标注是否规范,楼主也是草草截图而已。咨询的是加工工艺。这个 ...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设计图纸的人,就应该想到加工的问题。
这个连杆,若非特殊要求,应该可以组合设计。

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公差都没有吗?而且材质也要提供一下啊

这玩意不就是加工中心就行了嘛 有啥问题啊……留个工艺加长 一次加工出来外形 掉个装夹 去加长 镗孔及卡簧槽呗

网友:
镗削加工,坐标镗

网友K:
要求不高的话用普通车床加工两内孔:
一.外形激光割/线切割包括两内孔(15);
二.在三爪卡盘夹一圆盘,圆盘上攻一个M8螺纹孔,离中心50mm任意处;
三,在圆盘上车出一个外径15的凸台高度与楼主图纸中(没尺寸)内孔15的厚度一样;
四.把工件任意一个孔配装到圆盘直径15轴上并用压板压紧后加工孔19与卡簧内槽;
五.松开压板把工件调头压紧车另一孔位;

楼主:
引用 网友K:
要求不高的话用普通车床加工两内孔:
一.外形激光割/线切割包括两内孔(15);
二.在三爪卡盘夹一圆盘, ...

多谢

网友(2018-07-05):
引用 楼主:
主要是卡簧槽的位置的加工

是环槽吗?可以用T型刀加工

网友L:
面铣刀铣面,立铣刀铣侧面,15钻头钻底孔,18.7扩刀/粗镗刀扩孔,三面刃铣刀圆弧插补铣轴承孔内槽,19铰刀或/精镗刀精加工轴承孔

楼主:
引用 网友L:
面铣刀铣面,立铣刀铣侧面,15钻头钻底孔,18.7扩刀/粗镗刀扩孔,三面刃铣刀圆弧插补铣轴承孔内槽,19铰刀 ...

网友:
没有厚度

网友:
钻孔之后膛 然后切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