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测量尺寸问题

楼主(2018-05-30):
大家晚上好,昨天芬兰的客户发了个图给我们公司的外贸,IGS文件,我用SW和UG打开测量尺寸,SW的测出尺寸很大,UG测出尺寸很小,结果都不太合理。有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的吗?单位都是mm,会是公制英制的单位问题还是文档转换存在问题?

UG打开

UG打开

SW打开

SW打开

网友:
公英制转换问题。
我有时候也碰到。忘记怎么搞了。
“单位”设置里面设置为“mm”

网友:
你两个尺寸一相除,发现是25400倍,你就知道好找原因了

网友:
嗯嗯,应该是单位不统一的原因。

网友:
单位设置问题

网友:
单位设置一下

楼主:
嗯,那应该是客户用“英制”单位画了个“公制”单位的图,这个图就只能把英寸当毫米看了

网友:
是因为你这数模原文件是英制尺寸,直接打开后单位没有转换过来,这种情况我也经常遇到,你可以先新建这个文件,再把数模导入,这种它就会自动的去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