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75铝质轴管加工问题

楼主(2018-05-30):
10*8尺寸轴管长120。8mm内孔与轴承是间隙配合,要求轴承能在8mm孔内自由滑动,轴承外圈不能过松。请问在一般车床上如何加工出这种配合。

网友:
走心机批量加工最合适,可以保证轴承间隙配合的通过性,车床加工8mm内孔还是要用绞刀来做的

网友:
车床钻铰呗

网友:
一般车床加工不了,建议做一副专用夹具定制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