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接近开关能否检测到下面工件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30):
如图,是一个自动线,板型工件运动,厚度为8mm,当工件经过接近开关时,接近开关能感应到吗?楼主疑惑的不是接近开关到工件的横向距离,因为可调,疑惑的是工件厚度只有8mm,接近开关直径约18mm,会不会因为工件厚度太小了,接近开关感应不到?有没有相应的计算公式可以计算,就是当接近开关的圆截面,有多少面积被遮住时才能感应到?求教

网友A:
近开关是一种无需与运动部件进行机械直接接触而可以操作的位置开关,当物体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到动作距离时,不需要机械接触及施加任何压力即可使开关动作,从而驱动直流电器或给计算机(plc)装置提供控制指令。
所以,板材多厚,和接近开关能否工作不发生关系

网友(点评):
楼主的检测面大小就是板材厚度决定的,所以他才问这个问题

网友:
8个厚只要你对的不是太偏心都能检测的到,横向检测距离保证在10以内。

网友:
遇到这问题,你第一要做的是查传感器的样册,去查看传感器的相关参数介绍,而不是到这来问。
查一下说明都明白了,别人告诉不了你什么

网友:
能不能感应到与板材的厚度无关,跟开关与板材间的距离有关,感应的有效距离在开关的说明书上都有的。

网友:
1.查欧姆龙的技术资料,上面对检测物体的大小、距离、材质都有说明;
2.凭个人经验,8mm的厚度可以被检测到。

网友:
8mm可以检测到,如果没有距离要求或其他要求,不用选这么大的接近开关,M8/M12就可以

网友:
3mm的一字螺丝刀刀头都可以,你说8mm的会怎样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对射光电呢,如果两者之间有突起漫反射容易误测

网友(点评):
接近还有漫反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对射光电呢,如果两者之间有突起漫反射容易误测

好多种呢,光电属于一种,有一次我还用到超声波的呢

网友C:
楼主在做这类传感器检测使用时先做一下基础功课,接近开关是根据其型号来设定检测的距离,楼主使用的M18的型号,检测距离应该有8个毫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在做这类传感器检测使用时先做一下基础功课,接近开关是根据其型号来设定检测的距离,楼主使用的M18的 ...

我纠结的不是检测距离,而是在想,在规定的检测距离内,8mm的板会不会太薄,检测不到型号,因为欧姆龙样本上没有这个参数

网友:
对射光电,简单方便,可靠性好

网友:
理论上1mm也可以检测,磁感接近开关影响检测的主要因素是材质和距离

网友(2018-09-08):
8楼13楼的方法应该是最方便的。

网友(2018-10-20):
引用 网友A:
近开关是一种无需与运动部件进行机械直接接触而可以操作的位置开关,当物体接近开关的感应面到动作距离时, ...

接近开关有最小检测面积,建议楼主查下感应器的说明书,看下是多少。

这个数值我们自己一般不会去算,都是查说明书。

自己算也算不准,不同厂商同规格的最小检测面积可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