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端水压需求0.3-0.4MPA求管路设计

楼主(2018-05-31):
公司现在新增一台设备需要冷却水,末端冷却水压力要求0.3-0.4MPA,目前有一台离心水泵,但是他已经供给车间的其他设备冷却,不知道整体是否够用,现在的这台新设备离水泵150米左右,要达到这样的水压,请教管路管径要什么设计?望大师们指点指点

网友:
关键参数流量要知道!

网友:
加三通装压力表

网友:
估计不够,

网友:
新设备的需水量是多大?用公式d=(4*Q/pai*v*3600)^1/2计算,计算之后圆整。

d是水管的公称直径,m;
v是水管内水的流速,m/s;
Q是水流量,m^3/h;

水泵的扬程要核算下,水从水泵出口到达新设备入口能不能达到0.3~0.4MPa的要求。

网友A:
扬程44M,压力大概是0.43Ma.压损按照每10米0.1~0.3ba计算,150米的压损大概是0.15MPA来计算,末端压力大概是0.28MPA.泵出厂的时候进出口已经固定的了,那么只能在管路上优化达到减少压损。1尽量减少弯头的数量,弯头的压损远远大于通道上的损失,2入口的管路大一级,3泵的设备的高度差减少,这样减少龙头损失。暂时就想到这么多;楼下的继续补充,补充一下,楼主最好和厂家拿到扬程-流量图,这样分析更透彻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扬程44M,压力大概是0.43Ma.压损按照每10米0.1~0.3ba计算,150米的压损大概是0.15MPA来计算,末端压力大概 ...

好的谢谢
现在一个关键是这个泵供给其他车间损耗了多少未知,所以不知道新的设备的管路要用多大的管,

网友:
楼主可以再加一台增压泵。

网友B:
第一点:未端冷却水出水口径是多大,(这点很关键)口径决定流速
第二点:看你那水泵参数应该是不够用的(出水口径大余15mm)
第三点:试水端增加一个蓄水罐再加个小水泵就没问题了图中尺寸请忽略

网友:
试水端与水泵间还应增加一个调节阀与压力表调节,压力必须要大于你需要的压力才能调节大小!
0.5-0.6MPa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点:未端冷却水出水口径是多大,(这点很关键)口径决定流速
第二点:看你那水泵参数应该是不够用的( ...

假如一级泵送到储水罐0.2Mpa,二级泵再选个0.2MPa,输出就能达到接近0.4Ma吗?如果是这样应该是不对的。二级泵电机肯定超功率!么见过水泵这样串联的。多级泵也是一根轴上多个叶轮,水流通过一个一个叶轮携带能量,流量一定的。泵设计时进口流速都有一个定值的,进口增加了一个较大流速,进口口径一定,必然造成流量增大,电机过载!

网友(点评):
同样的进水口径,出水口越小压力越大!楼主想的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