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机构?

楼主(2018-05-31):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机构??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机构??
请问各位:这是什么机构??

网友:
类似飞机起落架作用的机构吧?

网友:
类似于地撑一样的机构,平台降下去可以用平台下轮子推着走.

网友:
照片照得不好

网友A:
图片没照全,猜测是:可以滚轮行走,也可以地脚撑起的小车。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弹性翻转杠杆机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没照全,猜测是:可以滚轮行走,也可以地脚撑起的小车。

对,有个踏板应该是切换滚轮和地脚。

网友:
可以叫刹车吗!!

网友:
用的时候轱辘落下,不用的时候轱辘升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弹性翻转杠杆机构啦。

还是这位兄弟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