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结构改进指导与意见,谢谢

楼主(2018-05-31):
       如图示,参数如图,底部63缸径气缸用0.6MPa压力向上走35mm行程后静止不动,上面50气缸以0.2MPa的压力下压,下压距离约为6mm,在瞬间下压时上面50气缸会导致底部63气缸有轻微震动(即底部整个气缸承托部件有上下晃动),问是否有方法能确保底部气缸所承托的部件在上气缸下压时不会被震动?或者采用自锁气缸是否会有改善?现有的底部结构为中间为气缸,两端做导柱支撑。

网友A:
其他不看,第一感觉上层气缸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不看,第一感觉上层气缸容易坏

呵呵?为何?上层气缸又不受力,只是悬挂了2kg,左右还有导柱的,没画出来

网友B:
楼主,下面的气缸因何要往上走35的行程呢?不走行不行,或改为横向走呢?

网友(点评):
是啊,走不走的,到底走还是不走啊,这是个问题,楼主回家歇着多舒服啊,在这里费脑细胞。

网友C:
把需四根导柱连接的部件(63气缸上面的那个零件)与底部安装63气缸的底座联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下面的气缸因何要往上走35的行程呢?不走行不行,或改为横向走呢?

......动作就这样,你这个是更改意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需四根导柱连接的部件(63气缸上面的那个零件)与底部安装63气缸的底座联起来。

嗯,如何关联?取消导柱?做导向槽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如何关联?取消导柱?做导向槽么?

底部安装63气缸的底座是什么样子的?把四根导柱的下端和底座联起来。

网友D:
其他的不说,楼主这头像不和谐啊。

网友E:
上部下来后一定要顶上去吗?要不要考虑做一个机械限位,上半部分下来后与下半部分有丁点间隙!

网友F:
为什么要用2个气缸?直接一边固定,另外一边增大行程就可以了啊,如果工作空间够的话

网友G:
不清楚楼主这两个动作是想干什么,如果63气缸的板上面没销钉或治具固定零件,光这个气缸顶到极限零件都会振一下吧。

网友H:
只能外加机械限位,下面气缸顶起后,伸入限位装置顶住工件下托板,但楼上的几位都没有替你分析震动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当前的这个设计震动是必定存在的,知道为什么会震动吗?气体的可压缩性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安装63气缸的底座是什么样子的?把四根导柱的下端和底座联起来。

如图示,安装气缸的底板就是锁轴承的那块板,就是气缸上横搭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外加机械限位,下面气缸顶起后,伸入限位装置顶住工件下托板,但楼上的几位都没有替你分析震动的原因, ...

嗯,是的,现在的难点是加外部机械限位有点困难,空间位置很小,或者暂时还没想到合理的机械限位方式,我现在的做法是打算再增大底部的缸径,不知道能否克服这个气体的压缩性~上面气缸出力30KG,底部有300KG的力量,应该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清楚楼主这两个动作是想干什么,如果63气缸的板上面没销钉或治具固定零件,光这个气缸顶到极限零件都会振 ...

嗯,不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要用2个气缸?直接一边固定,另外一边增大行程就可以了啊,如果工作空间够的话

不是这个意思呢。底部那个气缸推动零件向上运动到一定位置后,上面那个气缸才下压,说的是是上面那个气缸下压的时候直接拍在底部气缸所推动的零件上,从而导致零件有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部下来后一定要顶上去吗?要不要考虑做一个机械限位,上半部分下来后与下半部分有丁点间隙!

嗯,这个是示意图来的,实际用法是上下对压的东西是不能有定点间隙的,否则做出来的产品就有问题,这个要求很严格的,上下不能错位,不能震动,不能晃动,再对接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他的不说,楼主这头像不和谐啊。

怎么讲,审核通过了啊

网友:
最简单就是换带锁的缸

网友:
可以的话底下气缸的供气压力再大点,更难压缩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现在的难点是加外部机械限位有点困难,空间位置很小,或者暂时还没想到合理的机械限位方式,我 ...

不知道你的空间位置到底有多少,没比汽缸大多少的话不太好搞了,不要汽缸直推,气缸横摆加铰链带死点的就可以把。关键是空间。

网友I:
引用 楼主:
嗯,是的,现在的难点是加外部机械限位有点困难,空间位置很小,或者暂时还没想到合理的机械限位方式,我 ...

增大缸径没用的,外部加机械限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需四根导柱连接的部件(63气缸上面的那个零件)与底部安装63气缸的底座联起来。

连接起来气缸还能起作用吗?

网友:
加大压力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增大缸径没用的,外部加机械限位。

是的,位置空间太小,不好做机械抱紧结构,只能看下加大缸径减小这种震动了

网友:
我觉得震动是不是机械结构本身的震动,查米思米手册可知直线轴承有0.01~0.02mm的旷量,加上气缸伸出35mm带来的长度变化旷量变大,上面那个气缸下压的时候造成导杆活动的震动

网友:
导柱另一头用连接板连接可减少震动,不过上下都用气缸,不加其他机构,不管怎么加大缸径都是很不稳定的,气体具有可压缩性

网友:
1.上面的气缸有没有节流阀,可能是速度气缸下来的速度太快冲击造成。2.导向轴采用16的明显小了,导向不够,16的轴一般可用在最大气缸32的缸径就不错了

网友:
上面气缸速度调慢,很慢,很慢。。。。。

网友J:
底部气缸垂直改成横向楔块顶升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K:
底部增加一个楔形支撑结构,可以避免下压对底部气缸的影响

楼主(2019-06-26):
引用 网友J:
底部气缸垂直改成横向楔块顶升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空间位置不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底部增加一个楔形支撑结构,可以避免下压对底部气缸的影响

已考虑其他方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