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构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5-31):
如图:是我画的结构,要求能过60A电流,大神门,有什么建议啊,或者看到过类似这种结构的产品都可以
要求:这两个公母头能够分别焊在上下两块平行的板子上面,下面的板子从前往后对插进去连接

网友A:
电连接器看起来不起眼,实际却大有奥妙。要找专门的插针插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连接器看起来不起眼,实际却大有奥妙。要找专门的插针插母。

说的对,这么大电流的接插件还是找专业的好,自己搞一个耐磨都能把自己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连接器看起来不起眼,实际却大有奥妙。要找专门的插针插母。

是的啊,不过我们的结构限制了大多数连接件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这么大电流的接插件还是找专业的好,自己搞一个耐磨都能把自己搞死

用量不多,专业的开模设计成本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