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钢(Q235)表面如何防腐

楼主(2018-05-31):
现有一产品(钢厂轧机用的耐磨板),是热连轧和中厚板轧机里面使用,与轴承座和牌坊安装的面材质为Q235B,因为该产品使用工况有大量的除磷水,潮湿的环境中,且产品会有冲击,Q235B材质如何表面防腐蚀,保证较长时间内有防腐蚀功能?

网友:
镀硬铬,参考一下

网友:
钢厂里面的一般都是底层防锈,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颜色刷面层,特殊环境的根据环境选择漆的种类,大件一般都是这种操作,大件电镀之类的没法操作

网友:
喷漆、喷塑

网友:
假如你要使用Q235当耐磨板使用,请慎重!最好还是16Mn或HARDDOX耐磨钢板

网友:
如果是裸露的,什么表面处理都不做,Q235肯定扛不住,表面镀铬吧

网友:
设备防腐的方法主要有:合理选材、介质处理、金属表面覆盖防腐层、添加缓蚀剂等。按你描述的情况,对介质处理的可能性不大,合理选材估计也不可能了(设备已经做好的情况下),那么就剩下:金属表面涂覆防腐蚀层和添加缓蚀剂。

防腐蚀层考虑下:环氧煤沥青底漆+环氧煤沥青面漆。耐热、耐温性能也不错。

网友:
定期检查,补漆

网友:
不能换成不锈钢的吗

网友:
喷涂,电镀,涂油,换材料

网友:
换不锈钢吧,一劳永逸。或者在上面焊一层。

网友:
耐磨的话,信铬钢了解一下

网友:
耐磨板??2.0mm左右那个??一个圈分成好几块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