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板或者亚克力板能在板材上开方孔或者加工出方轴吗?

楼主(2018-05-31):
PC板和亚克力板这种工程塑料能在板材上加工出方孔或者方轴?尺寸比较小,轴长度不超过10mm,孔深度不超过15mm.

网友A:
方形的盲孔确实是很难做到绝对的方形的,如果要做,插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有点麻烦,不是谁家都有的,不过一般的方形孔是可以使用小直径的铣刀来完成的,只不过在方孔的拐角处不是直角,而是一个铣刀直径的过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的盲孔确实是很难做到绝对的方形的,如果要做,插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有点麻烦,不是谁家都有的,不过 ...

这没有问题,我的方轴方孔算是一种连接,只是让两个轴之间不发生相对转动而已

网友(点评):
可以设计方轴的尖角改变为圆角,圆角稍小于,方孔的圆角即可,用加工中心或者雕刻机加工方孔就行

网友:
圆轴加工个扁

网友:
看精度要求了,如果要求不高,直接激光切割

网友:
要求不高可以打清角工艺孔或者人工清角

网友:
如果要高效率的话:
1、母件直接铣刀拉个短扁孔出来
2、公件圆轴铣扁

网友:
是可以加工出来,但会存在R角,清根的问题需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