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设计材料选择

楼主(2018-05-31):
最近经常做一些简单的工装治具,现在已经被治具材料给搞蒙了。 客户那边技术人员各有各的要求,有的要求用比零件软的材料这样可以保护工件不被磕伤,有的却要求用硬料 治具耐磨 不容易磨损。各位在做治具的时候材料都是怎么选择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手拿手放的治具有防锈、耐磨、高硬度要求,一般用进口RAMAX;与产品接触部分要求产品防刮伤,用POM、优力胶之类的,可以将产品在POM或优力胶内定位,再一起镶嵌到硬料中,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选材是要跟据产品特性来定,比如放手机的治具你用硬料可以吗?很多都是用橡胶,硅胶之类的

网友:
得看是什么治具吧 。

网友:
根据产品选择材料

网友:
保护产品不被碰伤,首选优力胶。

网友:
看工况和具体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