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在图示轴承座内的轴与轴连接结构怎么设计

楼主(2018-05-31):
图中左边联轴器连电机,带动右边方钢旋转,方钢用于卷曲塑料膜,现想问下轴承座里面的结构如何设计,同时如何防止左边联轴器及右边方钢往两边跑

重新上传了图片,右边方钢是40X40,轴承座基本为一个正方体100X100X100(不算固定螺孔的长形底面),所以现在想知道里面会是怎么个结构,从最后张图上看端面还有个法兰盘似得的东西,起什么作用

联轴器大径100,小径大概47(算它45),法兰盘外径100

联轴器大径100,小径大概47(算它45),法兰盘外径100

网友A:
联轴器做成带孔的,方的做长一点插进去联轴器。联轴器有带顶丝的顶死,为了防止左右活动,方的做一个卡簧位,装卡簧

网友(点评):
建议方的圆做小一点,轴承用厚点

网友(点评):
可以的话加键

网友:
从你这个结构看就很奇怪了,如果是两头固定还能将就用一下,转动轴结构基本都是穿过两个轴承的,连轴器不是用来连轴承的,是用来连转动轴的
你这个简单点做把方钢穿到左轴承外面,方钢不是空心的话,车一下和轴承接触面大一点好,防跑可以加个卡簧

网友B:
你现在设计的这个,电机转动时,右端的方管不会转动。因为电机的动力没有传递过去。
方钢管有多长?方管与联轴器联接处做一个过渡零件,这个过渡零件内孔为方孔,与方管联接;外面为外圆柱面。过渡零件的另一端设计成外圆柱面与联轴器联接就行。过渡零件如下所示,结构再细化下。

联轴器在机械设计手册上根据电机带动方管转动的扭矩和转速选择。

网友(点评):
字可以哦!这么大的轴,用键吧

网友(点评):
示意图,不知道楼主的实际尺寸是多少

网友:
按下面这个来设计就行,将丝杆换成你的方管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联轴器做成带孔的,方的做长一点插进去联轴器。联轴器有带顶丝的顶死,为了防止左右活动,方的做一个卡簧位 ...

我重新上传了现场图片,麻烦看下里面大概会是怎么个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设计的这个,电机转动时,右端的方管不会转动。因为电机的动力没有传递过去。
方钢管有多长?方管与 ...

我重新上传了现场图片,麻烦看下里面大概会是怎么个结构,不是重新自由设计

网友:
法兰盘是起连接两个零件都作用。能不能吧中间电机和方管连接部位拍个全貌?第一,第二想看不清零件的连接和传动方式。

网友:
其实轴承可以再选小一号,方刚两头车成直径30的圆,这样就可以使用联轴器传动。

网友:
连接方法很多啊,可以一个加工槽一个加工凸台。但是为什么不直接把轴加长到伸出轴承座,然后连联轴器

网友:
这结构我也是醉了

网友:
公司自主产品有:高速主轴,精密锁紧螺母,轴承座,倒立车,浮油回收机,粉末冶金制品等。产品远销日本、德国、意大利、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涉及客户有数控机床、机器人、高铁、汽车、自动化等领域。丰富的高精密数控配件产品研发能力、高效的柔性制造能力和良好的客户协作能力,为全球领先的数控机床零配件、汽车零配件、自动化零配件等制造领域提供精密机械零配件最佳的项目解决方案。

电话“18051315658”

网友(2019-03-01):
赞成4L专门做个结构连接联轴器跟方管

网友(2019-12-18):
方管连联轴器,联轴器连电机,联轴器上有固定螺钉防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