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的选型求助

楼主(2018-05-31):
设计手册中同步带轮的选型都是依据电机功率来选择的,但是我的设计使用步进电机驱动同步带轮,所以就没有额定功率。有没有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楼主再仔细想想电机功率是怎么来的,也许就有答案了。

网友:
根据需要的转速和扭矩可以算出功率

网友:
步进电机一般说的是扭矩值,其功率是一个变化的值。步进电机的功率要用下式计算:
P= Ω·M
Ω=2pai·n/60
P=2pai*n*M/60
p-----功率,w;
Ω------角速度,弧度;
M------是步进电机的输出转矩,N.m
n-------是转速,r/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