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扭力测试

楼主(2018-05-31):
求一种简单是方式测试 不同品牌的扭矩大小。。。。不需要知道具体多大扭矩,只要分个扭矩大小高低就可以了。。有经验的可以分享一下方法吗

网友A:
晕了,说了有点泛把!什么样的电机?多大的电机?想怎么样测试?自动测试?手动测试?等等,问个问题也不会问?

网友B:
楼主你显然不懂电机,有的电机软,有的电机硬,没法简单的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显然不懂电机,有的电机软,有的电机硬,没法简单的比较

请教一下,什么是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显然不懂电机,有的电机软,有的电机硬,没法简单的比较

请教一下,比如我买两个品牌的变频电机,如何比较两个品牌的 电机的 输出 扭矩大小

网友C:
楼主应该是想得到检测电机输出扭矩的装置!

网友:
两个电机轴上缠线,互相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什么是硬的

我建议还是看一看电机的力矩特性曲线,简单的说直流电机和交流电机有很大不同,异步电机的扭矩随转差率只有较小的变动,这就叫硬,直流电机低速大扭矩,高速扭矩小,这就叫软,不同性能的电机各有其用途,要比较电机最好拿出一定的工作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是想得到检测电机输出扭矩的装置!

因为我没这方面的经验,我想要的是比如30KW的变频电机,两个品牌,我想知道他们最大输出扭矩是多少,。相比较相差多少。   具体想要得到这种结果,需要买什么设备测设。 或者有没有满足要求的机构检测。。。简单的说就是   最方便最廉价 得到两个不同品牌的电机扭矩大小 的方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了,说了有点泛把!什么样的电机?多大的电机?想怎么样测试?自动测试?手动测试?等等,问个问题也不会 ...

比如30KW 变频电机。。我想要得到两个不同品牌的电机 输出扭矩大小。。。我就是相求 方法,不管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