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为何生锈?

楼主(2018-06-01):
今天质量部又爆料,客户那边来了一个8级的严重投诉。SUV蹬车踏板装饰件试车过程中,不到半个月就已经严重生锈。

这个产品我们可是做过盐雾试验480h,理应没问题啊??

当我们理性的和客户理论,并出具试验报告时,客户却说:不锈钢为什么也生锈?  不锈钢是不生锈的,生锈就不是不锈钢了,可能是钢质出现了问题。

其实,客户这么说太主观了,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看法。

不锈钢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生锈的。质量部找了我需求帮助,我正在组织语言,各位社友有何高见??

网友A:
1,不锈钢不是不会生锈,也同样会在表面生成一种氧化物。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不锈钢的不锈机理都是因为存在Cr元素。不锈钢耐蚀的根本原因(机理)是钝化膜理论。所谓钝化膜就是在不锈钢的表面有一层以Cr2O3为主的薄膜。由于这个薄膜的存在使不锈钢基体在各种介质中的腐蚀受阻,这种现象称为钝化。这种钝化膜的形成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锈钢本身就有自钝化的能力,这种自钝化能力随铬含量的增加而加快,因此它才具有了抗锈性;另一种较广泛的形成条件是不锈钢在各种水溶液(电解质)中,在被腐蚀的过程中形成钝化膜而使腐蚀受阻。当钝化膜被损坏后,立即又可形成新的钝化膜。      不锈钢钝化膜之所以具有抵抗腐蚀的能力,有三个特点:一是这个钝化膜厚度极薄,在铬含量>10.5%的条件下,一般只有几个微米;二是这个钝化膜的比重大于基体的比重;这两个特点说明这个钝化膜既薄又致密,因此,这个钝化膜很难被腐蚀介质击穿去快速腐蚀基体;第三个特点是这个钝化膜的铬浓度比基体高三倍以上;因此钝化膜有很高的耐腐蚀性。2,不锈钢一定条件下,也是会被腐蚀的。不锈钢的应用环境极其复杂,单纯的氧化铬钝化膜还不能适应高耐蚀性的要求。因而根据使用条件的不同还需要在钢中加入钼(Mo)、铜(Cu)、氮(N)等元素,以改善钝化膜的组成,进一步提高不锈钢的耐蚀性。添加Mo,由于腐蚀的产品MoO2-靠近基体而强烈促进集体的钝化,阻止了对基体的腐蚀;添加Cu使不锈钢表面钝化膜中含有了CuCl,因它与腐蚀介质不发生作用而提高了耐蚀性;添加N,由于钝化膜富集了Cr2N,使钝化膜中Cr浓度提高,因而提高了不锈钢的耐蚀性。       不锈钢的耐蚀性是有条件的,一个牌号的不锈钢在某一种介质中是耐腐蚀的,但在另一种介质中可能遭到破坏。同时不锈钢的耐蚀性也是相对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不锈钢在所有环境中都是绝对不腐蚀的。

网友B:
你这个照片也太小了,看不清楚。

网友B:
你确定是不锈钢?不到半个月就已经严重生锈。。

网友(点评):
我也这么认为,即使最容易生锈的在半月内也不能锈成这样。做实验和实际用料应该有出入

网友B:
我也怀疑是不是用错材料了。

网友C:
从选材和环境两方面去考虑,如果你们选材没问题,那就是客户现在所用的环境与你们设计的使用环境有出入。这个产品用的不锈钢材质具体是哪一类不锈钢?
产品平时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看看你们所选的材质是否与所处环境有矛盾,导致不锈钢生锈了。

不锈钢也有可能会生锈的,并非我们认为都不锈钢在任何环境都不生锈。

网友:
可能是不锈铁,也要看看客户的工况。

网友: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可能是201。304的话,不会这么快生锈的。至于做的盐雾试验,那只能说明那批的是304。

网友:
楼主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而且你看生锈的状况,生锈集中在一个区域,一整片有边界的形状,说明只有在这片区域内有诱发腐蚀的因素,而且生锈极其严重。

如果是正确不锈钢型号,除非是故意或事故性生锈,否则正常使用不可能是这种形状的生锈。

网友:
问问客户是不是用加了漂白粉的水冲洗过

网友:
楼主介绍一下这是什么牌号的不锈钢?哪个厂家的?
不锈钢锈成这样,车身不是不锈钢的部分,不知要锈成什么样了。

网友:
你们这个应该是SUV蹬车踏板装饰件底板的焊接件。而上面铺的装饰件才是不锈钢的。可能这个件根本就不是不锈钢的。你们自以为是不锈钢的。

网友D:
就你这也叫不锈钢?家里的不锈钢小盆才两块一支,油盐酱醋火烧水煮各种折腾也不会这样。如果客户只给你生铁的价要不锈钢,那咱们另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照片也太小了,看不清楚。

局部放大图,整体拍出来会看不到锈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局部放大图,整体拍出来会看不到锈痕。

所以你这照片误导人啊。。。。

网友:
不锈钢是不容易生锈,并不是不生锈。把不锈钢成分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锈钢不是不会生锈,也同样会在表面生成一种氧化物。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不锈钢的不锈机理都是因为存 ...

层主的回复很专业,我已经挑选了一些专业术语回给质量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不锈钢?不到半个月就已经严重生锈。。

原材料是SUS304的。

网友E:
你们公司该不是用3系列不锈钢做实验,生产用2系列的不锈钢?3系列的不锈钢即使泡盐水里锈成你这样也得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怀疑是不是用错材料了。

也有可能是采购买的原材料有问题,因为来料质量部也是抽检,原材料是一小条一小条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选材和环境两方面去考虑,如果你们选材没问题,那就是客户现在所用的环境与你们设计的使用环境有出入。这 ...

前辈说的在理,我们初步怀疑是试车时侧踏与跑道有摩擦,导致了材料的加速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你这也叫不锈钢?家里的不锈钢小盆才两块一支,油盐酱醋火烧水煮各种折腾也不会这样。如果客户只给你生铁 ...

对对,客户就是你这样说的,意思一模一样,对于我们的质量部同仁车啪啪打脸了~

网友:
以前做过304的叶轮,进口的材料加工后很长时间都不会生锈,而国产的就不同了,10天半个月就有锈斑了,但不是楼主那么严重,楼主这种的情况应该把投诉的材料拿回来,检测一下材质是否和做过盐雾试验的材质是同一种

网友:
图片看起来根本不像不锈钢,像普通的镀锌件,也许是照片效果原因;
2楼说的很专业,你们应该查一下不锈钢具体型号,3系列新不锈钢正常使用不会这么快锈成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公司该不是用3系列不锈钢做实验,生产用2系列的不锈钢?3系列的不锈钢即使泡盐水里锈成你这样也得一年 ...

是的,大侠说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我估计是原材料用错了,刚好这件是2系材料。

网友F:
不锈钢在业内有人称的不锈铁如:201,304都会生锈。1Cr18Ni9Ti就不会生锈,304相当于1Cr18Ni9,是会生锈的。材料搞错了,你买的材料便宜,真正的不锈钢很贵的。

网友:
可以看一下我以前发的一个帖子:不锈钢为何也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锈钢在业内有人称的不锈铁如:201,304都会生锈。1Cr18Ni9Ti就不会生锈,304相当于1Cr18Ni9,是会生锈的。 ...

大神一语道破禅机啊~

网友:
我也觉得你没法解释,哪怕最差的201不锈钢也不至于半个月锈成这样啊

网友:
有个名词叫“电化学反应”,各位知道吧?不同导电介质在一起工作,互相能导电那种,有水的时候,会起电化学反应的,所以锈成啥样都不过分!

网友:
叫客户擦了锈迹再测试下,有时也是偶发性的,不小心沾到酸什么的,就我遇到酸洗膏没冲干净,304的架子就到处是绣

网友(2018-08-08):
材质问题,环境问题。

网友(2018-09-19):
你好,我公司有新技术处理不锈钢表面防锈问题,类似于钝化,但比普通钝化优点太多。看到后请联系我13862634007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