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在某一个点啸叫

楼主(2018-05-31):
深夜请教各位大侠,多有打扰,若无急事,实不敢劳烦各位大侠。
先表示感谢
我有个三轴的运动机构,X轴用齿轮齿条,Y轴有两个,用滚珠丝杠加直线导轨,Z轴用直线模组
还处于调试阶段,速度都没调上来,动作还不顺畅
Y轴的两个滚珠丝杠共用两条线轨,丝杠是上银2020的。直线导轨长1米,每跟有四个滑块。电机400W台达伺服
其中一个Y轴,在运行到靠近电机约100的位置开始啸叫。即使停下来,丝杠也在振动,持续啸叫。
装了好几遍,还是这样。另外一根丝杠就很好,没有这个现象

楼主:
运动速度特别低的时候,5毫米每秒,仍然有振动,不过振动声音很小。

网友:
导轨与丝杠平行度可能有问题,建议查一下

网友:
Y轴有两个什么意思,龙门结构吗?

网友:
是不是润滑不良?或者是安装的同心度不好?滚珠丝杠导轨内有脏东西?好好检查下

网友A:
大侠,啸叫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跟你描述的位置有些不同

从你描述的现象,我猜测啸叫来自于电机,是由于惯量比过大造成的。楼主说的2020的丝杆,我猜测应当是直径20导程20的型号吧?这个导程对于电机来说是有些偏大的。

如果我的猜测是正确的,楼主应该也会发现有定位不准的情况出现:对同一个点重复定位,偏差是毫米级的

接上面,如果我的猜的是正确的,解决办法如下:
1. 如果对动态性能要求不高,楼主可以尝试先把伺服驱动器的增益调低。
2. 如果实在消除不掉,那就是惯量比太大,已经超出驱动器允许的范围了。在不更换丝杆的情况下,就只剩一个办法,增加一个减速机(或者增加同步带轮来减速)

网友:
装了好几遍还有,而且是低速也有。Y轴的两条丝杠共用一个伺服电机400W,同步运行,回来时右边的那个产生共振,出去时正常,是吗?
应该是螺母在振动,因为是两螺母平行运动,不能预紧到位,所以被动的那个有余震。何为被动,丝杠导程大(2020)导程角也大(17),旋转时的切向分力也大,两平行螺母互相影响。
以上是猜测!
查得HIWIN联系电话是13723507759,联系手机是13723590893(微信同号)。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相似的问题,40的丝杠,比较长,两米多吧。速度快了以后丝杆抖动,啸叫。最后判断是共振,从伺服驱动器里修改了编码器信号反馈的间隔时间,多试几次,大了不行调小,小了不行调大,避开整个系统的振动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
刚刚碰到过,调伺服参数解决了

网友:
2020 长度一米,没有问题的   两个Z轴  一样重?

网友:
Y轴的两个滚珠丝杠共用两条线轨。我理解是两个丝杆组件的结构相同
在运行到靠近电机约100的位置开始啸叫。即使停下来,丝杠也在振动,持续啸叫。也就是一根丝杠出问题,另一根没事

怀疑放在振动上,比较靠谱(类似于丝杠抖动)。原因不好说,但是着眼抑制振动,方法就是调整结构的刚度和阻尼。具体的是紧有间隙的地方(改变刚度),加点黄油(很稠的),增加阻尼。各种措施配合着用,最好能有动力学的基础,分析各种措施效果时,不要偏离太远

如果可以,最好拍几张照片挂上来

网友:
解决了嘛?以前没遇到过,学习下

网友:
个人建议先排查机械结构,先确定是不是丝杠的问题。换新或者在啸叫区间内看丝杠精度以及负载电流有无异常。如果是机械问题,那就先解决硬件问题再说其他的。如果硬件没问题,再看看是不是电机选型问题,比如和电气一起改动参数,比如增益什么的看看啸叫位置是不是发生变化。

网友:
一个异常一个正常,最简单办法,换啊,对换电机,对换丝杠,对换滑轨,对换支座。问题肯定能找到。

网友:
刚刚碰到过,长度约500MM在400MM处开始啸叫,先怀疑安装及螺母座制造精度,后来厂家反馈说调伺服参数,很快解决了

网友:
1伺服电机的功率选小了,建议750W或者800W,甚至1000W。
2电机的刚性调的太硬,如果没有即时响应的要求,可以降低伺服的刚性。
3导轨和丝杆之间的平行度不够,建议重新装配调整 打表!

网友:
啸叫是什么样的声音?

网友:
电机问题,这个问题在机械臂上也有体现。 就是低速时候,阻力与驱动的不匹配,速度低了,临近‘动静之间’的时候,系统的阻力系数是变来变去的,不恒定,而低速时候,电机的力矩特性也不稳定,两者叠加,就难以处理,建议楼主调一下电机增益,松下和三菱的有自动调节增益。国产只能手动调节速度环和位置环,建议把增益调低就不会乱叫了。

网友:
丝杠是不是高仿的!

网友:
电机电流过大吧

网友:
以前也有遇到  改的是伺服电机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啸叫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跟你描述的位置有些不同

从你描述的现象,我猜测啸叫来自于电机,是由 ...

赞同层主的判断

因本人有用过伺服,基本确定是伺服惯量的问题,层主的方法也是可行的

现在不是要闭环,尽量用步进

网友:
调驱动器中的参数。之前我们遇到好多,原因因该是安装的问题引起的共振。

网友B:
经常遇到,调增益参数就好了,不过也遇到客户不接受调整增益参数的,后来尝试把膜片联轴器换成梅花的就解决了

楼主:
暂时性解决到我认为可以接受的地步,
注意我的用词,
意思就是说,还有一点,不是很宁静的夜间听不出来。
我是用的台达的伺服电机,西门子1400系列PLC,CANopen总线模块
电气工程师调了增益,驱动器的配置软件上有个自动增益,低频20HZ,惯量比1比10,自动计算增益
我设计时选电机的时候都按惯量比10以内计算的,以后还要更低点
安装时我没有打表,太麻烦,也不要求那么高的速度,手动推行很顺畅。有定位销做靠位。现在发现这种方法精度很低。考虑到导轨要垫高,以后用焊接然后机加工铣靠山的方法。

网友:
丝杠轴切削受力面存在同样问题,影响钢球无法顺畅用过轨道,导致螺母和轴之前产生振动,发出噪音。

网友:
这个我也没搞明白啊

网友C:
对动态性能要求高的话,惯量比最好在1:5,1:4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动态性能要求高的话,惯量比最好在1:5,1:4以内。

那这个工况选台达伺服死不是就有点low了?台达的达不到1:5的惯量比

网友:
滚珠丝杆这个情况基本可以判断为导轨跟丝杆三者不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常遇到,调增益参数就好了,不过也遇到客户不接受调整增益参数的,后来尝试把膜片联轴器换成梅花的就解决 ...

这也是改变刚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性解决到我认为可以接受的地步,
注意我的用词,
意思就是说,还有一点,不是很宁静的夜间听不出来。 ...

上面很多人觉得是调PID,这当然是最快的一种解决方法,不过PID调整往往是处理系统抖动而不是啸叫,所以我不是那么认同。
另外台达官方伺服匹配惯量建议是5以内,大侠可以看看说明书
另外Y轴,丝杆应该是水平放置,重力又由两根滑轨承受,可以先看看丝杆螺母跟两边的滑轨是不是高度上有差异,螺母安装是柔性的吗?
打表当然是最科学的方法,不过根据最后的情况来看,可能改善也不是太大了

网友:
每个大侠的回答都很精彩,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暂时性解决到我认为可以接受的地步,
注意我的用词,
意思就是说,还有一点,不是很宁静的夜间听不出来。 ...

请教下,不打表通过定位销做靠位,是指导轨安装面上每根导轨长度方向设置两个定位销,装导轨的时候分别把导轨紧靠在各自的定位销上吗?这样两根导轨的平行度靠安装面上四个定位销孔的位置度保证是吧谢谢

网友(2018-09-26):
首先检查机械加工精度及装配是否到位问题,如果没问题,就是调试问题,改变速度来检测避开共振速度段

网友(2024-01-22):
引用 网友B:
经常遇到,调增益参数就好了,不过也遇到客户不接受调整增益参数的,后来尝试把膜片联轴器换成梅花的就解决 ...

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点评):
柔性结构

网友(2025-08-06):
前几天碰见,同事没算惯量比,加了个减速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