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品零件,提升硬度的补救措施

楼主(2018-06-01):
请教各位热处理专业人士:
我们有一批20CrMnTi材质齿轮零件,已经做成品,但是检测硬度不够,现在有什么补救措施,能提高硬度,但又不能影响尺寸精度吗?(外圆,内孔,齿面),现在成品硬度18HRC左右,要求至少22HRC。
存在这样的热处理工艺吗?
注:因为特殊原因不需要渗碳,采用了调质处理,硬度要求22HRC到25HRC。

网友A:
不知道前面做没做渗碳处理?20CrMnTi是低碳钢,要提高硬度,一般都要先渗碳,再表面淬火提高表面硬度,提高耐磨性。

网友:
是成品的话应该没办法了,这材料不知能不能氮化,但氮化后硬度不止HRC22

网友B:
我理解不能再上刀了(包括磨),难度太大
有一种合成的淬火液,好像是叫做“等温淬火液”,达到22HRC没有问题,但是要保证一点不变形,太难了
这种淬火液的特点是迅速在零件周围保持温度,且温度下降比较慢。但是齿轮要加温,要不变形难

表面滚压(且不说是不是现实),对于齿轮传动没意义,唯一的就是暂时欺骗客户
滚轮表面淬火(在导轨上用的多),不知道能不能抵抗点蚀等一类损伤,即便用,还要打磨抛光。而且肯定能看出来。这么干,最好要仔细了解使用情况,最好是齿轮损伤发生在顶圆一侧

还是重做吧

网友:
渗碳处理和渗氮处理,再核下成本

网友C:
HRC 测出来最低是20吧,18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网友(点评):
正有类似疑问!

网友:
渗氮或真空渗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前面做没做渗碳处理?20CrMnTi是低碳钢,要提高硬度,一般都要先渗碳,再表面淬火提高表面硬度,提高 ...

因为客户的特殊要求,当时只能用20CrMnTi做了调质,,要求22到25HRC,,粗车后热处理表面硬度达到了,后续由于失误,精车后没有验证,导致在全部成品出来后,一打发现都没符合。

网友D:
麻烦楼主先回复下6#的问题!

同有疑惑:这个要求有点特殊,没有渗碳淬火,硬度不够;可曾考虑过,渗碳淬火后,表面硬度会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理解不能再上刀了(包括磨),难度太大
有一种合成的淬火液,好像是叫做“等温淬火液”,达到22HRC没有 ...

欺骗不了客户,客户拿到手的第一项检测就是硬度。。
损失几万事小,这个客户可能都要流失掉。

网友(点评):
直接和客户提出来吧,承认自己的失误,要敢于担当,谁还不出点失误呢,好好说,客户会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RC 测出来最低是20吧,18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换算的。我是按照客户的说法来说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麻烦楼主先回复下6#的问题!

同有疑惑:这个要求有点特殊,没有渗碳淬火,硬度不够;可曾考虑过,渗碳淬 ...

因为渗碳后硬度太高了。

网友E:
离子氮化,几乎不变形,也不影响外观,唯一担心的是硬度,可能最低都超出你要求的22了。。

网友F:
首先了解下这零件的用途和作用,这个调质硬度一般都是行业标准不代表不能使用,正如楼主在粗车后零件表面硬度是能达到要求,但精车后达不到,这符合调质的深度特性。楼主可以与客户沟通能否让步或都降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离子氮化,几乎不变形,也不影响外观,唯一担心的是硬度,可能最低都超出你要求的22了。。

最低22,你30也没关系呀,关键是多少深度下硬度能够保持这个最低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首先了解下这零件的用途和作用,这个调质硬度一般都是行业标准不代表不能使用,正如楼主在粗车后零件表面硬 ...

这是一个下策,我们有在考虑努力下。

网友:
软氮化或者离子氮化。
离子氮化变形更小。而且做了调质预处理,效果会更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C:
HRC 测出来最低是20吧,18不知道怎么出来的

看情况,有时候会出现这种,但是,我这边低于20以后的,看脸,这机器有时候会显示18,有时候是N/A
电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情况,有时候会出现这种,但是,我这边低于20以后的,看脸,这机器有时候会显示18,有时候是N/A
电子 ...

不是电子的,上面还是有20以下的范围的呀。

网友:
低温高频淬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低22,你30也没关系呀,关键是多少深度下硬度能够保持这个最低要求?

仅仅表层,不超过1MM,硬度随深度逐渐降低。

网友:
渗氮处理

网友:
在热处理工艺中,变形量最小的莫过于真空淬火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只能重新热处理吧?可惜没量了

网友(2020-12-11):
你好,你齿面硬度问题最后解决了吗?

网友:
最后齿面硬度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H:
利用真空、盐炉、多用炉等设备热处理淬火,然后回火就好,无氧化无脱碳,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哦。13303839068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利用真空、盐炉、多用炉等设备热处理淬火,然后回火就好,无氧化无脱碳,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哦。13303839068

这是发表于 2018-6-1 07:47:33 的帖子啊!
成品了?可以解决吗?我表示疑问呢!

网友:
硬度18HRC左右,和要求至少22HRC,没有本质区别,——建议:不要返工,否者,导致报废!

网友: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1-04-09):
看各位大佬的回答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