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自动往复的丝杆机构

楼主(2018-06-01):
丝杆是最常见的机械零件之一。丝杆的主要作用是将马达的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运动。通常来说,丝杆的长度要大于运动所需要的行程,这样,丝杆才能在安全行程内往复运动。对于需要往复运动的场合,一般要采用限位传感器,加控制器和控制程序。通过判断丝杆螺母朝一个方向运动到限位之后,通过控制马达的转向实现运动的往复。通过机电一体的系统实现运动往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吗?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完全通过机械结构实现的往复运动驱动机构。
丝杆通常分为左旋和右旋。从图上可以看出,这是一种滚道为方形的丝杆结构,该丝杆在加工时,将左旋和右旋的两种滚道进行合并,并在滚道两端的结合处进行平滑过渡。从制造技术上来说,该丝杆并无加工难度。唯一特别的是在滚道内滑动的零件不是普通的螺母,而是一个能自由偏转的有一定长度的滑片。当滑片运动大丝杆的两端时,在机械结构的驱动下自动换向。
这种结构在对运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非常容易实现。理论上,这种结构可以用液压缸或者气压缸替代。但对于需要多点定位,且液压和气源难以获取的场合,此机构无疑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因此,此机构的优点是:安全、可靠、成本低;缺点是精度偏低,机构尺寸较大。

近年来,随着马达和驱动成本的降低以及运动控制技术的提升,机械系统的复杂程度在逐渐降低,过去的凸轮结构,连杆结构越来被精密的运动控制替代。机械工程师往往不再需要设计复杂的运动结构。但不得不承认,机械工程师的巧妙设计很多时候能为软件工程师和控制工程师省去很多工作量。

网友:
排线器了解一下,类似于螺丝和螺母的原理,可以更加精密的控制行走间距

网友:
学习了,想法真不错

网友:
唐氏螺纹就是这样的原理

网友:
不能承受重载,滑片过交叉点是弱点,必然不能小导程,不对称双螺纹或可解决,滑片不能在任意时刻换向,总的来说缺点还是比较多

网友:
现在设计都喜欢控制系统+精密运行部件解决问题,一轴不行,再来一轴。

网友A:
原理很好,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B:
现在还有行星滚柱丝杆   替代液压缸的   机械发展还是很迅速的

网友:
好神奇的机构啊,我的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理很好,有没有人用过?

就上面网友说的这个叫排线器,这机构在包装行业也用的,分切机收废边就是这个,不过最近两年都换成一根光杆的了

网友:
上一下论坛,学到这么多机构,还是很有收获的。

网友:
比较精密,感觉交叉处有可能会卡死,磨损后也有可能间隙太大了造成突然反向

网友:
好像没用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上面网友说的这个叫排线器,这机构在包装行业也用的,分切机收废边就是这个,不过最近两年都换成一根光 ...

记得动静之机大侠好像发过这个帖子。
光杆的磨损小,机构简洁,优点很多,行程可变么?能否diy?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记得动静之机大侠好像发过这个帖子。
光杆的磨损小,机构简洁,优点很多,行程可变么?能否diy?

总行程就是左右两机械限位开关,还有调可以改变疏密程度,类似改变螺距,我也没拆过,偶尔在现场见到。马大哥家就有卖的

网友:
很有趣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总行程就是左右两机械限位开关,还有调可以改变疏密程度,类似改变螺距,我也没拆过,偶尔在现场见到。马 ...

好贵

网友:
这就是来回轴,淘宝上面很多

网友:
这些往复丝杆仅供参考

网友:
这应该归类为空间凸轮系列,不属于丝杠吧?

网友:
想法不错,中间的滑动片可以换成凸轮连接器。

网友:
有的起重机卷筒上装有这种排绳器。
与其叫双向丝杠,不如叫圆柱凸轮更确切,因为与之配合的不是螺母,而是一个菱形滑块。

网友:
这不是打印机上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还有行星滚柱丝杆   替代液压缸的   机械发展还是很迅速的

行星滚柱是用在电动缸的

网友(2018-07-16):
往复丝杆

网友(2019-07-15):
确实很多用途 绕丝 缠线  电线 彩带 钢丝绳 喷漆用的

网友:
好好学习很有必要的

往复丝杆这个样子的

往复丝杆这个样子的

往复丝杆的具体尺寸

往复丝杆的具体尺寸

往复丝杆尺寸

往复丝杆尺寸

双槽往复丝杆

双槽往复丝杆

网友(2019-08-26):
想到了唐氏螺纹

网友:
异形圆柱凸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