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链板线输送瓶子,要走一段下坡

楼主(2018-06-01):
用链板线输送瓶子,要走一段下坡,请教怎么防止瓶子倒伏

网友:
斜度控制好。

网友A:
不行就在倾斜的那一段加个同步的挡料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就在倾斜的那一段加个同步的挡料器

是在两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两侧吗

看你需要的是什么形式的吧,最好先上个图,详细说下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的是什么形式的吧,最好先上个图,详细说下要求

没看见有挡料器啊

网友:
可以在网上搜下,夹持输送线。

网友:
就是做成一个“凹”字形,两个侧边也加动力,抱牢瓶子进行输送,和底部的链条同步,以前干过。

网友:
两侧的围栏带毛刷,同步前进,夹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