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克能是啥玩意?

楼主(2018-06-01):
豪克能设备是啥?能做什么?只能车吗?谁科普一下。

网友:
超声波高频振荡挤压抛光

能百度的就自个查。

网友:
豪克能是利用激活能和冲击能的复合能量对金属零件进行加工,一次加工即可使零件表面达到镜面并实现改性的创新性能量加工技术。

网友:
豪克能是利用激活能和冲击能的复合能量对金属零件进行加工,一次加工即可使零件表面达到镜面并实现改性的创新性能量加工技术。百度上有,自己先查一下啊

网友:
如果表面有啥要求0.8以上的,可以考虑这个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