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动画制作

楼主(2018-06-01):
这个组件怎么实现丝杆转动左右丝母带动中间部件向两侧收缩,各位大神有知道的请指教。

网友A:
添加螺纹连接的约束,给丝杆一个驱动力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添加螺纹连接的约束,给丝杆一个驱动力就行了

没做出来,经常出错

网友:
这样的动画不难做,但模型的自由度太高,需要对某些零件进行约束,否则会做不出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做出来,经常出错

4楼说的很对,出错是因为自由度太多,你把两边的小连杆加个平行约束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4楼说的很对,出错是因为自由度太多,你把两边的小连杆加个平行约束试试看

现在就是两边的连接件出问题,不放连接件还能实现丝母上下移动,放了连接件就不行了。

网友B:
這效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效果嗎

是的,就是要求这个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要求这个效果

如圖約束,動畫是沒問題,
若是實體的機械原理就必須加結構件約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圖約束

谢谢,我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圖約束,動畫是沒問題,
若是實體的機械原理就必須用結構約束了.

视频
Flash
@朋友

引用代码
Word 粘贴Password
Background

20 秒后保存 保存数据 | 恢复数据    字数检查 | 清除内容    加大编辑框 | 缩小编辑框

附加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