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做个倒角刀路

楼主(2018-06-01):
求高手做个倒角刀路,给图中红色部分倒角,

网友A:
一种反倒角的钻头吧,可以倒平面的反倒角

网友:
数模中 先把倒角搞出来撒

楼主:
模型奉上,倒角只是去除毛刺 材料是铝合金

网友(2019-07-26):
三角形的螺纹铣刀然后走3d倒角,在MASTERCAM中把轮廓线抽取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种反倒角的钻头吧,可以倒平面的反倒角

可惜 这里面不是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 这里面不是平面

不给过看着是可以转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