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抗拉强度求助

楼主(2018-06-01):
我有一产品,材料1CR17NI2  既431不锈钢,也叫431不锈铁。图纸要求调质后抗拉强度1000N/MM 平方毫米     现在调质硬度23HRC,客户检测说抗拉强度只有950N/MM,那么调质硬度是应该提高还是降低? 在线急等,谢谢。

楼主:
麻烦版主加亮下,急等

网友A:
表中是一般钢材的数据。不过不锈钢偏软,适当提高硬度吧

网友:
一般硬度越高,强度越高

网友:
当然是提高硬度了

网友(2019-02-27):
提高硬度

网友(2019-03-29):
引用 网友A:
表中是一般钢材的数据。不过不锈钢偏软,适当提高硬度吧

像400系列的不锈钢如何提高硬度,我没有遇到过,请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