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安全装置

楼主(2018-06-01):
这个小玩意叫什么名字,有没有人知道的,某宝上找半天没找到,不知道关键词是什么!
用法就是一个往上翻的翻盖,翻下来的时候可以挡住,不至于压到手!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啥

网友A:
一个东西标准的应该没有吧,自己设计。原理有点类似汽车钣金冲压机下面有个摆动的圆钢,人进去维修的时候,把圆钢旋转进去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东西标准的应该没有吧,自己设计。原理有点类似汽车钣金冲压机下面有个摆动的圆钢,人进去维修的时候, ...

感谢大神回复!
我已经找到了,有卖的,名字叫防夹手安全装置!
非常感谢!

网友B:
这个东西一般用在盖盖防止夹手的地方,一般夹具治具上面用的最多,里面就是一个扭簧,很简单的,我们都是自己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一般用在盖盖防止夹手的地方,一般夹具治具上面用的最多,里面就是一个扭簧,很简单的,我们都是自 ...

对,是的,就是用在治具上面的,我们这都是买的!
我昨天在网上找到了,直接买方便点,也不贵!

网友(2025-09-04):
弱弱得问一句,这个怎么用,搜了好久,没找到应用场景

网友(点评):
带盖板的盒子,打开后这个装备会自动弹起,如果盖板意外盖下,它会顶住防止压到手。需要用手旋转手柄才能放下。主要用于带底盒的工装夹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