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削快速半精加工深孔型腔

楼主(2018-06-01):
老机床加工三百深的盲孔型腔,孔径80,孔底圆弧半径30多,精度很准确,刀具使用加大钨钢刀杆材质:3cr13。俗称不绣铁。瓶坯模具材料。

内孔小尖刀加工确实有点慢啊

有朋友建议使用球刀加工更快。只需2刀完工。
T7刀补位,R6球头铣刀。
缺点:因刃磨刀具,尺寸偏差大,且刀刃中心高不易找正。最后加工直径口小1mm。
若用柳叶刀,效果会很好。不过,刀片160一对啊

刃磨的刀具加工出来的效果确实不太好,只能开粗凑活用了

总结:合理的选用刀具,会增加生产效率,让工作越来越顺手,刃磨的刀具虽然很经济,但是精度达不到要求也是很郁闷的事情,所以,想要选择高效又经济的工艺方法是很难的,只能权衡利弊,取之其一。

网友A:
不错哟  我玩机床的时候 从没有在机床上模拟过刀路  -0  0- 都不知道在哪个界面中 反正想找都没找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哟  我玩机床的时候 从没有在机床上模拟过刀路  -0  0- 都不知道在哪个界面中 反正想找都没找到过

在机床刀路模拟中,一般在程序编好之前要做模拟的,防止撞机

网友(点评):
刀路模拟在哪显示,普通数车怎么找不到

网友B:
请教孔底圆弧尺寸是怎么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孔底圆弧尺寸是怎么量的?

粗测量可以用圆弧样板,精测量就要使用三坐标了

网友C:
韩兄的这台设备年限很久了,还能加工出这个精度,保养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韩兄的这台设备年限很久了,还能加工出这个精度,保养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外观决定不了设备的加工精度,年代久远的设备也许更好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韩兄的这台设备年限很久了,还能加工出这个精度,保养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个人感觉老床子只要能用,一般精度和稳定性都比新机器好。我们这边工厂老有出去找旧床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