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遇到这种非标项目你会怎么做?

楼主(2018-06-01):
公司有个注塑机模具里面放入铝件一起成型的工艺想做自动化,现有情况是一个人将铝件放入模具然后注塑,整个时间大概一分钟左右,拿放时间30秒
我分析了下产品,形状各异,通用性差,如果要实现自动装模的话,使用机器人加夹具再加定位工装才行,但是这样没有太大的效益
各位大神看看有什么好想法没???

网友:
模内注塑应该很成熟的技术了啊

网友:
镶件在哪?

楼主:
铝板没看到嘛?

网友A:
各个零件是啥状态,啥样?成品是啥样?这些不说清楚,谁能帮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零件是啥状态,啥样?成品是啥样?这些不说清楚,谁能帮你啊?

看图片好嘛?

网友:
铝板是放在定模还是动模?看制品脱模时应该是在动模板,即是说若用机械手完成这个取件和放铝板这两个动作很难一步完成,有可能机械手要走两次,这效率就低了。铝板表面光滑,可以用吸盘吸住,但定位可以考虑让模具配合,这样定位精度就比较好保证。

网友B:
各种夹具和机械手之间加个快换接头嘛

网友:
效益也是需要考虑的一方面 如果只减轻这一点工人劳动强度没大必要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楼主这个零件是汽车内饰件吧?也很像汽车门框

网友:
没看明白啊

网友D:
可以考虑双工位抓手,铝板和塑料件都用吸盘类抓手,然后考虑空间干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种夹具和机械手之间加个快换接头嘛

这些都是小问题,主要是没什么太大效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零件是汽车内饰件吧?也很像汽车门框

是内饰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考虑双工位抓手,铝板和塑料件都用吸盘类抓手,然后考虑空间干涉问题。

我也是这么计划的,但是效益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