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设计是不是根本加工不出来?

楼主(2018-06-01):
图画好了,但是标尺寸时觉得似乎没法加工。第一次出齿轮类图纸,请懂齿轮类零件加工工艺的工程师赐教,谢谢啦

网友:
哪里不能加工呢?

网友A:
齿轮跟∅ 8那个2mm的间隙觉得小了吧,会影响斜齿加工?最简单的办法去问下加工的师傅或者配套加工厂

网友:
为啥不分开加工再装配呢

网友:
有可能会加工不了。

网友B:
滚齿差不多,如果碰到圆8,用成型棍铣刀

网友:
能不能把齿轮单独拆出来,加工完后与轴再固定

网友:
不觉得尺寸都少了点么,留了两个空白长度怎么计算??

网友:
轴和斜齿轮还是分开来加工好,以后有问题还可以单独更换

楼主:
齿轮模数0.4,齿顶直径6.36,分开的话更难加工吧

楼主:
这图还没出好,所以很多尺寸还没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跟∅ 8那个2mm的间隙觉得小了吧,会影响斜齿加工?最简单的办法去问下加工的师傅或者配套加工厂

对,就是觉得那个间隙会影响齿轮的加工,而且那个间隙也没法加工吧,但是这个间隙还必须得留着

网友(点评):
要跟加工的师傅聊了,沟通,不论其他人说行还是不行,最后行不行还是要看加工操作者,否则烦死了

网友:
轴的直径和齿轮的直径相差不大,分开加工,再组装,恐怕加工不出用得了的齿轮
才2mm的距离,加工齿轮走刀会不会碰到,问一下有经验的师傅才知道

网友:
滚齿退刀槽留大点,你这个2mm怎么滚? 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能做

网友:
直径8应该是有影响。

网友C:
我遇到吃不准的 图纸发过去后 马上就和机加厂确认 能不能做 难度在哪儿 怎么改好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遇到吃不准的 图纸发过去后 马上就和机加厂确认 能不能做 难度在哪儿 怎么改好 哈哈哈

嗯,打算周一找个外协厂问一下

网友:
滚齿是不行了。

网友:
尺寸缺太多加工不出来

网友:
M5的螺纹不好加工啊,最好加个退刀槽!

网友:
斜齿轮那里不好加工,一般齿轮厂没有能加工的设备,我曾经设计过一个类似的结构,问了好几个齿轮厂,都说做不出来。

网友:
问下滚齿师傅,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个能否加工应指齿轮部分的滚齿吧?滚齿刀常规的有外直径25的,是会和直径8干涉,但假如直径8上允许有齿痕,就可以滚加工了。

网友:
这东西尺寸也太小了吧,轴向是少了一个尺寸

网友:
齿轮的加工工艺过程包括以下过程:齿轮毛坯加工、齿面加工、热处理 工艺及齿面的精加工。记住这些,标注齿轮图就不成问题。

网友:
轴用在什么地方?如果受力情况允许,粉末冶金加工斜齿轮应该希望比较大

网友:
加工没问题,退刀槽2毫米够了.轴小,刀也小。

网友:
分开专配成本低吧,而且也易于维修

网友:
轴粗加工好,铣齿,再外圆磨

网友:
除了那个M5用6级精度的螺纹很难加工,其他的都一点问题么有

网友:
这图是有几点问题

网友:
最好是齿轮单独加工,然后和轴装配,但是齿轮内孔直径应该大于5;再有一个就是图中尺寸标注不完整,M5和斜齿之间的长度或是直径5.5的那一段长度要标上。

网友:
我觉得你这个必须得铣齿才行。

网友:
加工不出来,除非直径8允许有齿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滚齿差不多,如果碰到圆8,用成型棍铣刀

估计也做不出来,2MM的间隙确实比较小,加工刀具的半径比较大。。

网友:
单头螺纹加工出来后,另一头的螺纹加工就非常麻烦了,有可能夹伤已经加工出来的螺纹,特别做一个夹头应该能解决

网友:
坏了要换个,时间长是肯定的,加工难度及成本也比分开成两件要高

网友(2023-10-24):
这个齿轴是有办法加工的。具体看齿部分的具体要求(比如精度等级,热后是否需要精加工)。如果要求等级不高可以搓齿,车齿。

网友:
什么材质?是尼龙可以压铸吧

网友:
不如过盈装配

网友:
可以 成本高

网友:
2mm那个槽估计很难加工,第一是比较窄,第二是没标注直径看着有点深。

网友:
不能分开

网友:
轴和齿轮分开会不会更好些

网友:
长度尺寸有两处没有尺寸,加工尺寸链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