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旋转夹紧缸结构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01):
各位好:
我因工作需要设计一个旋转上升的机构,如下示意图。请各位大侠指导。感谢!

楼主:
大家也自己画画试试看。多学有益。
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也请提出来。谢谢!

网友(点评):
扫描应该更好

网友A:
建议使用扫描切除的方式。

网友:
画螺旋线,画个圆柱,实体扫描切除

网友B:
用螺旋线做路径,用圆柱做实体扫描切除,不复杂。
但本帅觉得楼主的那个斜槽角度不够,这个角度应该要选大些,不然运行起来会不顺畅。

网友(点评):
感谢您,能分享一下您的零件图给我好吗?25590274@qq.com

网友:
要顶启来的

网友:
可以采用组合投影的方式在曲面上投出来,再采用拉伸求差修剪掉。

网友:
这个和圆柱凸轮有点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螺旋线做路径,用圆柱做实体扫描切除,不复杂。
但本帅觉得楼主的那个斜槽角度不够,这个角度应该要选大 ...

楼主,可以具体请教下作图的方式以及动图的制作方式吗?

网友:
没看懂你这个机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扫描切除的方式。

可以请教一下具体怎么画吗?

网友:
已把文件发送到楼主邮箱。
顺便放在这,有需要的就下载吧。

说明一下,文件是2016版的,要看动画请打开MOTION插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具体请教下作图的方式以及动图的制作方式吗?

文件在12楼,供各位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文件在12楼,供各位参考。

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文件在12楼,供各位参考。

威望值不够。。。大侠可以帮忙 发下邮箱吗?1004031207@qq.com  谢谢了!

网友:
不耐用,把滑动的销换成关节轴承,比较靠谱点,省成本的话就用轴承,滑动摩擦改为滚动摩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威望值不够。。。大侠可以帮忙 发下邮箱吗?  谢谢了!

已发,本帅很少上网的,如果再有人要发邮箱的话,请楼主代发了。

网友(点评):
好的,这个可以。

网友(2022-07-23):
引用 网友B:
已发,本帅很少上网的,如果再有人要发邮箱的话,请楼主代发了。

多谢老师傅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