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舞台机械翻板方案

楼主(2018-06-01):
只能用机械的,不能用油压或气压,结构尽量简洁、紧凑,翻转到位后要可靠自锁,设备参数如下:
1.翻转90度角
2.翻板尺寸5m*1.3m共2块
3.翻转水平后静载3.5kn/平米
4.图纸查看附件

翻板.dwg

网友A:
先看看图纸内容和设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图纸内容和设计要求。

看看有什么好办法,我公司做舞台设备的,

网友B:
你把图纸发一份到我微信:18955079418 黄生

网友:
油缸搞肯定最方便,那么就用T形丝杆替换油缸

网友:
用蜗轮蜗杆机构,自锁比较好解决。

网友C:
这结构不好的地方在于板子会动
5米长的板子不设置多处支撑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不好的地方在于板子会动
5米长的板子不设置多处支撑不行

不用气缸和油缸,还真不好弄。有时间想一想你做的这个,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结构不好的地方在于板子会动
5米长的板子不设置多处支撑不行

谢谢您的方案,板子会动是什么意思,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气缸和油缸,还真不好弄。有时间想一想你做的这个,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图纸发一份到我微信:18955079418 黄生

只能用机械的,不能用油压或气压,结构尽量简洁、紧凑,翻转到位后要可靠自锁,设备参数如下:
1.翻转90度角
2.翻板尺寸5m*1.3m共2块
3.翻转水平后静载3.5kn/平米
4.图纸查看附件
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方案,板子会动是什么意思,求助

假如上面人行走的话不会非常平稳,因为它的支撑角度和位置 活动关节部分多 ,有一点间隙上面板子会有上下晃动,不如液压缸那样稳固,需要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气缸和油缸,还真不好弄。有时间想一想你做的这个,学习下。

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板子,那么大,所以匹配了多支撑结构,单点动力输入就够了,可以配气缸 液缸,也可以加个涡杆减速机匹配任何旋转动力,包括人力。结构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板子,那么大,所以匹配了多支撑结构,单点动力输入就够了,可以配气缸 液缸,也可以 ...

5.0m长,这么长的尺寸,单点支撑肯定不行,腾出功夫了研究下你做的方案。舞台设备,用液压缸、或者气缸就得配液压站和压缩机,可能还真不行,一个是脏,污染舞台环境,另外噪音也太大。所以,楼主提出要纯机械的机构。这个题目很好,有兴趣的社友都可以参与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板子,那么大,所以匹配了多支撑结构,单点动力输入就够了,可以配气缸 液缸,也可以 ...

是舞台演出用的场所,翻板向下翻转90度后,下面蹦床升降台上升到舞台面平进行杂技表演,表演完毕后蹦床升降台下降至初始位,翻板向上翻转至舞台面平作固定舞台使用,演员可以在上面表演,翻板是由钢结构骨架上面,上面加木地板组成,翻板能不能通过铰链,使翻板和台仓固定钢构骨架连接,这样翻板是不是就不会晃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舞台演出用的场所,翻板向下翻转90度后,下面蹦床升降台上升到舞台面平进行杂技表演,表演完毕后蹦床升 ...

您好,我那个翻板机构能帮我在优化下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假如上面人行走的话不会非常平稳,因为它的支撑角度和位置 活动关节部分多 ,有一点间隙上面板子会有上下 ...

您好,我那个翻板机构能帮我在优化下吗、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那个翻板机构能帮我在优化下吗、期待

没想到更简单的 这个增加了一个弹簧 操作上可以全人力
增加绿色部分支杆保证更好的安全性
两个连杆都改成中间折叠 好计算
为保证稳定性建议半米一个支撑
可以使其中的两个主支撑尺寸差几个毫米来消除活动间隙
     预估主支撑长度在1.3-1.5米 间隔相差2-3毫米就好
由于大小支撑杆活动角度不同 注意调整控制臂长度
想不起别的了。
一笑而过abc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