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产品的自动上料方案?

楼主(2018-06-02):
该产品是一个产品的PP塑料保护套,实现自动组装。需要一次同时组装20只产品,计划20条道供料。料道间距22mm.振动盘供料速度跟不上,即使用4个振动盘,每个振动盘5条道的话振动盘也太大了。速度要求6秒取走20支产品。求自动上料方案?

网友A:
产品生产出来的工序就应该考虑排列好。自动化一定是全工序全产业链通盘考虑的。

网友B:
想方案都想怕了,投出去靠谱的基本没有,不过还是想到有办法来解决你这个上料问题,不知道可不可行,也是要采用振动盘上料,不过用一条料导,配一个取料机构,振动盘将料排成一排,取料机构直接一次性纵向取20个料(料是紧挨在一起的),然后放到你的20个并排的出料口位置(出料口需要配直震,机械上要做引导将紧挨着的20个引导分离成你需要的间距)。单条料道的振动盘要配4个,这样只要振动盘上料速度达到1秒每个就可以了,加光电检测那一台振动盘排好了20个就去取哪一个震动盘上的。结构要复杂一些(多个取料结构),但是体积小上料效率能够保证

网友(点评):
振动盘来料排好一排20个时间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产品生产出来的工序就应该考虑排列好。自动化一定是全工序全产业链通盘考虑的。

大部分企业都是逐步添加自动化设备的 ,哪会考虑的那么周到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完成客户的需求,把注塑好的散件给排列好实现自动化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方案都想怕了,投出去靠谱的基本没有,不过还是想到有办法来解决你这个上料问题,不知道可不可行,也是要 ...

首先感谢你,但近90长的产品振动盘一分钟出60只有点难度。就算能达到这速度,振动盘也是超级大了,噪音,占用空间,成本都不小。我希望有种机械方式能解决,比如推板提升方式,但难度在于需要20条道。

网友:
我感觉可以用轮盘,在轮子外圆上设计一排取槽口,取料后轮盘转动位置到另一个位置上从一端吹气,由于外径不同,可以设计筛选的方案,不同方向的料经过重新排序,再经过空气管道输送就能进入排料盘,排料盘设置CCD就可以根据数量及时补充,排料盘上设置振动器,就可以排序好了,如果是一端带封口的就比较好弄,如果是通孔的管道输送估计会比较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但近90长的产品振动盘一分钟出60只有点难度。就算能达到这速度,振动盘也是超级大了,噪音, ...

我说的方法有三个核心,一个就是将一条料道上的料(可能是挨在一起)如何分到你的20个出料口上,然后一个就是如何将挨在一起的料分离引导成你需要的间距,最后一个就是上料我建议使用振动盘达不到1秒一个可以用五个振动盘这样就只需要1.5秒的节拍出一个技术成熟。不过也可以用其他上料方式只要将料排成一个整列或整行就可以了。还有一种上料方式,就是来料全部用一个大的料箱装着,料箱的底部放一批圆柱(圆柱直径和你的产品大头孔径一样,圆柱头部做好引导方便产品进入,同时有个台阶控制产品进入深度),圆柱排列20*5=100圆柱之间的间距22mm(这只是举个例子具体根据实际情况排),所有圆柱装在一个可以升降的活动板上,活动板装在料箱外面,通过料箱底孔伸入料箱。伺服或者气缸通过升降板带动圆柱杆做升降运动,每2-3秒完成一个圆柱顶到最高使用取料机构将顶到的产品去下来,再排布整齐。只要每次顶升能订到10个产品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增加圆柱的数量,提高每次取到产品的数量。

网友(点评):
尽量言简意核。实在不行上图!这样看着有点乱、又累。虽然能懂你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部分企业都是逐步添加自动化设备的 ,哪会考虑的那么周到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完成客户的需求,把 ...

工件是整箱散装,材质PP,是否防刮,外表有没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方法有三个核心,一个就是将一条料道上的料(可能是挨在一起)如何分到你的20个出料口上,然后一个 ...

我慢慢消化理解下你后面说的方案,不想用振动盘。5个振动盘成本高,噪音大。不懂的再请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件是整箱散装,材质PP,是否防刮,外表有没要求?

工件是周转箱散装来料的 ,有一定的外光防刮花要求,但PP料的稍微摩擦下还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肉眼看不出来有明显刮花的就可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工件是周转箱散装来料的 ,有一定的外光防刮花要求,但PP料的稍微摩擦下还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肉眼看不出 ...

振动盘的确成本高,
lz预算多少?
关于噪音:速度高,噪音小不了,除非做隔音封闭。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件是周转箱散装来料的 ,有一定的外光防刮花要求,但PP料的稍微摩擦下还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肉眼看不出 ...

你的工件虽然是大小头,但台阶是斜面,不像螺丝这种好搞。
看看滑槽整列是否可行?
防刮花,可以用尼龙来做。

网友D:
可不可以考虑用提升机供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不可以考虑用提升机供料

我也正在考虑皮带提升机或者多板提升机先把工件平躺着送上去,再落入滑槽在滑槽里变成大头朝上的垂直状态。现在担心的是一条滑槽一分钟200支产品可能够呛,提升机可以满足200支的提升速度,担心落入滑槽时料太多会卡。

网友(点评):
可以多料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振动盘的确成本高,
lz预算多少?
关于噪音:速度高,噪音小不了,除非做隔音封闭。

预算8K-10K内搞定

网友:
X3E(J4}YWX[BO9313}NK.png 了解下

网友(点评):
很奇妙的构思

网友(点评):
这玩意最好别搞,很不稳定,要做到稳定要花很多时间精力相当于研究不是研发了

网友:
或者用链条直接上料不行吗?

楼主:
谢谢。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识别工件大小头的问题,你这种送料也是振动盘就可以的。我现在需要都是怎样排列成20条流道,工件比较大,不考虑振动盘方案。我希望一种机械送料的方案,请赐教

网友:
我之前做过类似的方案,可以交流一下。QQ:360030524

网友E:
解决问题不难,难的是8k-10k的成本解决问题,真的是要相当的牛逼才行,期待楼主的方案~~

网友F:
推板式送料会比震荡盘好使,但是难在20条料道供料;https://v.qq.com/x/page/f03508masrt.html

网友(点评):
搓板上料 以前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推板式送料会比震荡盘好使,但是难在20条料道供料;https://v.qq.com/x/page/f03508masrt.html

分享一下呗?

网友:
我正好有个案子要用,是找的供应商外包了。分享一下吧,谢谢。看看哪里是难点,结构怎么做的。我的邮箱,yanssong@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推板式送料会比震荡盘好使,但是难在20条料道供料;https://v.qq.com/x/page/f03508masrt.html

你好,我也是计划推板或者带台阶的输送带往上送料,再理料排列。输送带上台阶做密点送料可能效率高点,还能柔性调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是计划推板或者带台阶的输送带往上送料,再理料排列。输送带上台阶做密点送料可能效率高点,还 ...

大侠

楼主:
大侠,不敢当还要多多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解决问题不难,难的是8k-10k的成本解决问题,真的是要相当的牛逼才行,期待楼主的方案~~

计划自制带台阶的输送带往上送料,在输送带上工件就全部平躺着了,上升后落入滑槽后靠工件的台阶挂成垂直状排列成一排{紧挨着一排},再分开成需要的间距。
硬件成本8K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现在遇到的问题不是识别工件大小头的问题,你这种送料也是振动盘就可以的。我现在需要都是怎样排 ...

送料成一列,大头朝上,小头朝下,机构大概是滑槽;
每累积20个,机构执行一次,将并列的20只一次性取走。
看看一台机的速度是否达标,如果不达标,就设计成两通道,共享一个取料机构。

网友:
是否有了解决方案,多路集中到一路,这个思路是你唯一的突破口。我有这方面的视频资料。

网友G:
引用 楼主:
计划自制带台阶的输送带往上送料,在输送带上工件就全部平躺着了,上升后落入滑槽后靠工件的台阶挂成垂直 ...

你的预算可能不够。你的节拍不是一般的快。

网友H:
1)用斜推板噪音小     配合2)用直线振荡器    配合3)分料机构将工件紧邻状态分离开到22mm
假设6秒循环周期,3秒自动送料准备,预计有5个左右斜推板机构就够了,
优势:占地少!噪音小!投入少!
问题:摩擦肯能会产生划伤,不知道你的产品能否接收
如果完全无法接收划伤,那只有用注塑机出模时码箱吸塑盒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1)用斜推板噪音小     配合2)用直线振荡器    配合3)分料机构将工件紧邻状态分离开到22mm
假设6秒循环 ...

推板计划用塑料的 。对产品的划痕应该不是很大。客户只是要求肉眼看不到明显的划痕。主要这工件材质是PP的,不是哪些高透明的ABS,PC类的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预算可能不够。你的节拍不是一般的快。

计划推板宽度做到一层能上4支产品的长度,然后在分成4条流道。一分钟一条道50支,一秒钟推板运动一次。推板提升用电机凸轮提升,不用气缸提升应该够了,到时万一不够就把推板加宽一次提两只产品来补救。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的预算可能不够。你的节拍不是一般的快。

预算是不算工资,拿这点钱来做材料和加工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推板宽度做到一层能上4支产品的长度,然后在分成4条流道。一分钟一条道50支,一秒钟推板运动一次。推 ...

这个方案是靠谱的。具体看实施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