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最低使用压力是否意味着正常压力范围内气缸压力与速度无关?

楼主(2018-06-02):
比如说CKD的气缸的最低使用压力为2公斤,是否说明低于2公斤气缸的速度会受到压力的影响,也即气缸正常压力范围内气缸压力与速度无关

网友:
气缸供气压力低于最低工作压力时,气缸会出现低速爬行现象而工作不正常。

网友:
楼上说的很清楚了,还有一般情况下压力和速度关系不大。

网友A:
活塞与缸筒之间是存在摩擦力的,低于最低使用压力,气缸可能会无法移动或发生爬行。
在正常工作压力范围内,气缸的移动速度都跟压力有关。调高压力,活塞移动速度会增加,调低压力速度则会降低

网友(点评):
速度不是调节流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活塞与缸筒之间是存在摩擦力的,低于最低使用压力,气缸可能会无法移动或发生爬行。
在正常工作压力范围内 ...

节流是在调节进排气的孔径大小。只是影响气缸移动速度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