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的固定和电机固定问题请教

楼主(2018-06-02):
请问各位前辈,第一张图里杆固定和  带轮轴的固定是怎么实现的,是否需要轴承呢
小弟是机械专业学生,碰到问题甚是疑惑,还望各位大神讲解

网友:
lz的图是什么机构?

网友:
楼主把你图纸里的零件做一个说明,哪个是你说的杆?电机是哪个?

网友:
像个粉碎机

楼主:
不好意思,第一次发帖提问,问题描述的不太清楚
这是一个电梯的自动开关门机构
二级带轮减速,后面的带轮应该是个圆盘式的曲柄吧。这样可以实现拨杆带动电梯门开启和关闭了。
最后一个带轮正转和反装半圈,可以实现一次开门或者关门。
我的问题是中间的带轮和小带轮可以组合成一体么,还有同种的支承方式是否合理
万分感谢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