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刃铣刀 掉牙

楼主(2018-06-02):
厂里用三面刃铣刀加工轴上的键槽。

铣床用的普通铣床。

用的刀前后有三家的。
A家:刚开始用的这家的,后来出现 断齿情况  但不是非常严重

B家 :因为上面铣刀的情况,在网上订购的,用了一段时间,但后来发现质量不如刚开始的好,出现断齿现象,就停用了

C家:用了有半年,后来出现尺寸不稳定情况,比如刀片厚度是6.1mm的   一片铣刀上就可以出现6-6.5mm厚度的尺寸,因此还出现过质量问题,键槽大了   所以停用

现在又用回A家的,偶尔断齿可以接受,但 这几天出现了2片铣刀 出现 掉牙的,不是说烂,是直接从焊接的地方掉。。。

大家帮忙判断下,是铣床速度过快  刀受不了,还是本身这批刀具有问题。谢谢

网友A:
铣床 用了多少年了? 别啥事都怪刀具, 你确定你的工装没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铣床 用了多少年了? 别啥事都怪刀具, 你确定你的工装没问题么

铣床1年多,刀杆和 挂架的铜套都刚换。

网友:
应该是你 铣床上的原因 看刀具  一些刀片磨损严重  一些还是新的

网友(点评):
铣床的原因也有可能,夹具有些磨损,铣出来的键槽有一点喇叭口

网友B:
铣的啥材料,硬度?转速?直径?进给量?没冷却?

网友(点评):
45号钢 铣刀是W2的 硬度是标准的45钢未淬火的硬度, 有冷却液

网友:
逆铣吧,丝杠攒动大了。

网友(点评):
谢谢 我让技术检查下看看。 夹具昨天看了下还有点磨损 换掉夹具再接着试试看

网友C:
不是旋向转错了吧

网友:
减轻刀具质量,减少刀具构件数,简化刀具结构由试验求得的相同直径的不同刀具的破裂极限与刀体质量、刀具构件数和构件接触面数之间的关系,经比较发现,刀具质量越轻,构件数量和构件接触面越少,刀具破裂的极限转速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的啥材料,硬度?转速?直径?进给量?没冷却?

45号钢。转速是900   进给忘记了。不过最近一年都是这个进给和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旋向转错了吧

转向倒是没错,加工件 加工了100多根出现的这个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45号钢。转速是900   进给忘记了。不过最近一年都是这个进给和转速

900好高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向倒是没错,加工件 加工了100多根出现的这个现象

刀具很有可能出现问题了,硬质合金刀片部分没有焊实诚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刀具肯定是有点问题,机器夹具应该也有点不太好。。。

网友(2018-08-15):
焊接部位出现虚焊,空焊导致掉刀。  温度可能过高要控制好

网友D:
图2明显的可以看出焊料不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图2明显的可以看出焊料不均匀

谢谢指正,现在市面上做的好多都不精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正,现在市面上做的好多都不精确。。。

   不谢!     我也是做刀具的,  刚好搞过焊接。
    方便的话联系我QQ810882399 我发公司的产品资料给您,会有机会用到!

网友:
怎么不用那种装刀片的呢